冶金
温度器模拟量传感器,请问应该怎样接入PLC?

楼主(2006-04-18):
请问如果我需要把传感器输出的量接入PLC进行控制,那么选什么传感器好呢?
我希望是用的是模拟量传感器,请问应该怎样接入PLC?需要经过A/D转换吗?

网友A:
很简单了,用温度变送器就好了啊。PLC应该电流电压信号都可以接受吧。而且价格也不贵了 .

网友B:
一支温度传感器接入宇电AI温度变送器输出4-20mA到PLC或
选一体化温度变送器,直接进PLC就可以了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