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西门子的MPI的极限距离是多少吗?

楼主(2006-04-18):
大家知道西门子的MPI的极限距离是多少吗?请教一下

工控啊!

网友:
老大谁那吗傻敢相信厂家资料上说的吗,一般最多用到手册上数据的60~80%就最大限度了,否则就是给自己配药或者欺骗客户!!!

网友A:
一般不能过长,最长不要超过50M,也有说是12M的,再长可能就要加中继器了,!
西门子PLC爱好者HTTP://smzplc.2008red.com

网友B:
不可能,50-70M的我也用过啊,

网友C:
西门子是比较保守的公司,手册上的参数一般都能达到,不用考虑余量。不像国内某些公司偷工减料。

网友D:
dayspring:是不是就是用普通的RS-485中继器(6ES7972-0AA0-0XA0)啊?能否告诉小弟具体的接法!

网友E:
MPI是RS485的,根据波特率不同通讯距离可以几百米。欢迎看看我的网站:http://plc.123ye.com

网友F:
谁说的,我作过的有100M远的

网友G:
不用中继器 100米
加中继器 91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