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S与PC联机问题请教

楼主(2006-04-18):
如何让K120S(K7M-DR14UE)与电脑联机?我采用的是WinXP系统,RS232接口,POWER和RUN灯亮!!但是出现联机失败!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
emily7731@163.com是我的邮箱,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RUN灯怎么亮的?PLC是旧的?

网友B:
 通讯线是否正确2-3,3-2,5-5(9针DB)
KGL_WIN 程序属性选120S(E)。检查通讯口设置,如是否RS232  COM1

网友C:
线接错了,你的XP系统不支持也有可能,要是线没有问题,换个环境用2000比较的好,我们一直用的是2000的系统!还有就是电脑COM端的设置问题,一般最好设置为COM1,要匹配的.还有如果你的是笔记本上的USB转的232口,那在XP系统下出问题的几率是最大的,所以呢,如果是这种情况,换个自带232口的笔记本或者干脆搬个台机搞定啦~~呵呵:)

网友D:
2-3
3-2
5-5
KGL-WINPLC类型选择K120S(E).
通讯口选择是否正确.
最后推测PLC串口损坏

网友E:
我在联机时出现没有最后一步没有而失败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C:
to 潘工
您的话我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哦!是不是指你的程序里面没有END指令?如果没有的话,当初是不可能下下去的吧(我没有试过没有这个能不能下)如果我和反应堆说的方法都不能联,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PLC坏掉了,故障具体在哪里也不好说,肯定是要送去检测的吧!

网友E:
我现在也不清楚,等我试了在告诉你好吧?
你们给我资料还没到可以告诉我什么可以到好吧?

网友F:
软件和PLC连接不上需要从几个方面分析问题,
软件的设置(端口的设置),计算机COM的设置,PLC的ROM DIP为OFF,
连接线的问题,PLC坏了,计算机的串口坏了,
如果是USB转串口的话,就另说了

网友G:
删除COM1 WINXP试试

网友H(2006-05-18):
请教一下,LG的PLC和电脑连接的线是标准的串口线么?电脑城能不能买到啊

网友D:
2-3
3-2
5-5
不是标准的,一般买不到

网友I:
早就搞定了吧,某些人就别说风凉话了啊

网友J:
换台WIN98的电脑试一下;

网友E:
怎么与手提电脑联机
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K(2006-06-19):
有专门的USB转串口的通讯线,一般电子市场都有卖的吧

网友L:
120s连机时是有跳针的,仔细看下产品的说明书,跳针不对怎么连接啊。(这里指得跳针是在plc上的小的拨动开关,用起子才构的着)

网友M:
我用的USB-RS232电缆也连不上,且XP系统。怎么办呢?换2000系统就可以了吗?

网友B:
USB-RS232还需配驱动程序,把USB口转换为COM1~8。

网友M:
驱动自然是装好的。有一些设备能连上,一些连不上,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