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是什么

楼主(2006-04-18):
什么是JTAG?- -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联合测试行动小组)是一种国际标准测试协议(IEEE
1149.1兼容),主要用于芯片内部测试。现在多数的高级器件都支持JTAG协议,如DSP、
FPGA器件等。标准的JTAG接口是4线:TMS、TCK、TDI、TDO,分别为模式选择、时钟、数据
输入和数据输出线。
JTAG最初是用来对芯片进行测试的,基本原理是在器件内部定义一个TAP(Test Access
Port�测试访问口)通过专用的JTAG测试工具对进行内部节点进行测试。JTAG测试允许多
个器件通过JTAG接口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JTAG链,能实现对各个器件分别测试。现在,
JTAG接口还常用于实现ISP(In-System Programmable�在线编程),对FLASH等器件进行
编程。
JTAG编程方式是在线编程,传统生产流程中先对芯片进行预编程现再装到板上因此而改变,
简化的流程为先固定器件到电路板上,再用JTAG编程,从而大大加快工程进度。JTAG接口可
对PSD芯片内部的所有部件进行编程

什么是JTAG
关键词: JTAG
JTAG (Joint Test Action Group)是1985年制定的检测PCB和IC芯片的一个标准,1990年被修改后成为IEEE的一个标准,即IEEE1149.1-1990。通过这个标准,可对具有JTAG接口的芯片的硬件电路进行边界扫描和故障检测。具有JTAG接口的芯片,相关JTAG引脚的定义为:TCK为测试时钟输入;TDI为测试数据输入,数据通过TDI引脚输入JTAG接口;TDO为测试数据输出,数据通过TDO引脚从JTAG接口输出;TMS为测试模式选择,TMS用来设置JTAG接口处于某种特定的测试模式;TRST为测试复位,输入引脚,低电平有效。

请教DX:什么是JTAG接口?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联合测试行动小组)是一种国际标准测试协议,...(528字)Oldkey[35次]2004-2-3 17:23:38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联合测试行动小组)是一种国际标准测试协议,主要用于
芯片内部测试及对系统进行仿真、调试,JTAG 技术是一种嵌入式调试技术,它在芯片内部
封装了专门的测试电路TAP(Test Access Port,测试访问口),通过专用的JTAG 测试工具
对内部节点进行测试。目前大多数比较复杂的器件都支持JTAG 协议,如ARM、DSP、FPGA 器
件等。标准的JTAG 接口是4 线:TMS、TCK、TDI、TDO,分别为测试模式选择、测试时钟、
测试数据输入和测试数据输出。

什么是JTAG说起JTAG必须从边界扫描法(boundary scan)开始说起

1980年一些开发商着手边界扫描的开发研究,并于1985年成立Joint European Action Group 开始制定此方面的标准,1986年改名为Joint Test Action Group (JTAG),成员也扩及欧洲和北美洲。1986-1988 ,JTAG小组开发、颁布了一些里关于边界扫描标准化的方案,最后版本为JTAG 2.0。IEEE后来接受了JTAG2.0并且发展为后来的IEEE1149.1标准。 一般我们在测试中所提及的JTAG,边界扫描法和各种版本的IEEE1149.1基本上理解为同一术语。

http://218.78.211.237/lumit/pic_other.htm这个网址很好

1、CPU:
三星S3C44B0X(Samsung ARM7TDMI)微处理器;外部时钟为8MHz,内部倍频至64MHz 2、Norflash:
提供1M×16bit,电路兼容最高4MB,AMD,fuji,SST等品牌Norflash芯片。
  3、SDRAM:
提供64Mbit,可兼容128Mbit,或者256Mbit容量SDRAM芯片。
4、Nandflash:
提供16M×8bitNandflash,电路兼容任何8位Nandflash芯片。
5、IIC接口串行EEPROM:
AT24C04 4Kbit EEPROM
6、UART接口:
2 通道UART 接口,波特率高至115200bps,具有RS232 电平转换电路,可直接连接PC 机串口。
7、LCD和触摸屏接口:
采用26针双排插针接口,LCD接口可利用CPU内部的LCD Conntroller扩展各种分辨率的单色液晶屏或256色STN/DSTN型液晶屏(典型分辨率为640×480、320×240),具有对比度调节电位器和液晶电源5V/3.3V选择跳线;具有触摸屏接口可接到触摸屏控制ADS7843电路。 可以直接连接到我公司提供的多款液晶模块上。
8、IDE及多功能扩展接口:
可挂CompactFlash卡或硬盘,以及其他符合IDE接口标准的外围设备,配有IDE工作指示灯。 可连接我公司提供的 IDE 转 CF 卡模块。  9、JTAG接口:
采用20针标准JTAG接口,支持小JTAG板和Multi-ICE,ReadView仿真器。
10、实时时钟RTC:
配有3V纽扣锂电池,主板掉电仍可以保持时钟。
11、复位电路:
包括复位按键。
12、LED及蜂鸣器:
4个可编程LED指示灯,1个蜂鸣器
13、PS/2接口:
可连接各种PS/2接口标准的键盘或鼠标,提供配套的硬件测试程序。
14、开发板供电:
+5VDC供电。
15、以太网接口:
采用10M以太网控制器RTL8019,提供标准的RJ45接口座,可直接接入局域网。
 16、USB主/从设备接口:
采用Cypress公司的SL811HS芯片,具有主/从两种工作模式的USB控制器,遵循USB1.1规范。提供配套的硬件测试程序,具有uClinux硬件底层支持。
17、音频接口:
采用PHILPS公司的UDA1341芯片,提供放音和录音接口,可直接驱动耳机或其他音频设备。提供配套硬件测试程序。
 18、SD Card/MMC接口:
提供SD卡插座,可以兼容SD卡和MMC卡。提供配套卡读写测试程序。
19、外部中断口:
4个外部中断口小键盘。
20、扩展接口:
引出CPU的160针扩展接口,方便用户开发扩展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