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紧急求助-关于配电房规划设计

楼主(2006-04-18):
请教有配电房设计经验的朋友!!!
本人现在要先期规划一下配电房(并不是详细设计),我们工厂一期的用电负荷大约为3500KW,二,三期可能还有2500KW左右,那我现在的问题是,有两个方案,case1 2x2500KVA,case2 1x2500KVA+1x1600KVA 如果我们二期工程大约5年后再建,那case1的电费比case2的费用会不会高很多呢,因为电费有一个基本电费和电度电费,基本电费会按装机容量20元/KVA/月计算,还有就是我们的配电房面积大概是20mx8m,我初步排了一下,放三台变压器好像还可以,但是放4台,空间好像就不够了,我怎么估算低压柜数量呢?

网友A:
你说的3500KW是装机容量吗?你的工厂是什么性质的工厂,如果是装机容量,选1600KVA变压器2台足够了,但是高压配电室一定要多留一面下期工程的馈出线柜,一台变压器配低总柜1面,电容补偿柜1面(根据工厂用电性质所选用)过2面。然后就是低压馈出线柜了,这就看你的所选用的柜子的型号了,有GCK GCC 630A的开关一面能放3个。有需详细的和我联系:13798717361 qq:381138409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感谢您的热心!我们老大要让我评估一下空间,我不是搞这个的,所以一点底也没有!还望朋友们帮忙!

网友B:
现在广东这边要建高压室,你的空间还够吗

网友C:
像这种情况;一般一台变压器要五个控制柜左右吧,像你这样要有多大空间来核算的话,一期之后,你们厂的配电室是20mx8m,以40个平方一台变压器的配置来算,我想应当是足够了,要最大化利用嘛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但是配电房的布置有一些本地的规则的,我现在就想评估放三台变压器空间到底够不够???我们的配电室是长方形的,就是20mX8m,将来已经没有扩展空间了,放四台好像肯定不够的!

楼主:
对了,我们的回路大概是50左右!一期可能需要馈出柜10个左右就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