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修隔膜泵

楼主(2006-04-18):
我是个电工可公司喷涂用的隔膜油泵还要我修,好命苦啊,可我折腾了半天还没修好换了方向阀,还不行,问题是打开通气阀门,气都从消音器那全排了,泵没反映,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QQ408762908

网友A:
这个简单,你检查一下换向阀的O型圈是不是坏了,如果正常,把它清洗一遍就好了

网友B:
怎么说那,让修就修吧.是以气做动力的那种吗?

网友C:
这个简单,你检查一下换向阀的O型圈是不是坏了,还有膜片有没有坏,如果正常,把它清洗一遍,加点油就好了!~~!~

网友D:
注意安装正确就可以

楼主:
都没坏啊,我也清洗了,可还没用,是不是O型圈磨损了要更换,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那你再检查一下缸体的O型圈,一定是有某个密封圈漏汽,造成内泄露引起的

网友C:
用的什么牌子的啊,把O型圈换掉,还有换向阀是独立的,还是内致的???

楼主:
换向阀是独立的,我正准备换缸体的O型圈,还没没买到,换了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