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应用实例-盐浴炉的温度控制系统

楼主(2006-04-18):
[b]热电偶应用实例-盐浴炉的温度控制系统

盐浴炉温度控制系统利用S型铂铑-铑热电偶检测温度,热电偶进行冷端补偿,热电偶检测的信号通过放大、采样保持、模数转换再送单片机保存,采用分段查表法获取各点温度。选用可控硅过零触发自动控制盐浴炉温度,控制周期为100个三相交流市电周期,即2s。由单片机控制可按预设温度曲线进行加热,并可实时显示加温曲线。

1、系统总体方案

采用晶闸管调功实现盐浴炉的温度控制,即通过控制晶闸管导通与关断的周波数比率,从而达到调功的目的。晶闸管的触发由单片机控制,通过单片机编程可方便地实现按预定温度曲线进行加热。盐浴炉炉温由热电偶感应,通过信号放大、采样保持、A/D转换,再由单片机进行数据处理及线性化校正,以实现盐浴炉实际温度的检测和显示。其系统总体框图如下:

http://www.kehaoauto.com.cn/edit/UploadFile/2006418164930361.jpg

图5.3.6 系统总体框图

2、温度检测电路

盐浴炉常用温度在800~1500℃之间,适用于对精密仪器设备或大型设备的关键性部件进行淬火,对温度控制要求高,所以,对温度检测要求也高。热电偶是测温的一次仪表,对它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检测精度。目前测温常选用K型镍铬-镍硅热电偶,它具有较好的温度-热电势的线性度,给以后数据处理带来许多方便,但它不宜长期在1300℃左右的高温下使用。因此,我们选用S型铂铑-铂热电偶,其测温范围为0~1600℃,它与K型相比,有较高的精度,但它的线性度较差。为此,我们采取每10℃分一段,800~1500℃之间共分70段,在每一段中取各段中点的热电势率K作为各段诸点热电热率的平均值。该近似修正方法误差小,且不超过放大电路和A/D转换等环节所产生的误差。热电偶温度检测与放大电路如下图5.3.7。

图5.3.7 热电偶温度检测与放大电路

其中Vi为热电偶感应的热电势输入,经自稳零高精度运放ICL7650放大后,V01=(R4+R5)*Vi/R4,再由第二级运放μA741放大后V02=(R8+R7)·(R4+R5)·Vi/R4R5,最后,为实现阻抗变换匹配需射极跟随器,也由μA741实现。

A/D转换器选用ADC0809,考虑本系统的最大迟滞时间及热电偶温度信号的非线性,选用ADC0809完全符合要求。A/D转换后的数字量送单片机,进行数值处理后,通过比较由查表方法得热电势率K,再求得实际炉温,送LED显示。热电偶的输出电势,不仅与工作端温度有关,而且与冷端温度有关,要想提高检测精度,还必须进行冷端补偿,其电路略。

3、过零检测及晶闸管触发电路

本系统采用双向晶闸管,即可控硅作为输出功率控制部件,通过可控硅调压来实现交流调功。通常可控硅实现交流调功,触发有两种方法,即移相触发和过零触发。移相触发是通过改变电压调节导通角来实现调压,但改变电压波形。过零触发不改变电压的波形而只改变电压全波通过的次数。由于移相触发方式使电压波形发生改变,常常对电网造成强烈的冲击,不规整的脉冲也会引起电网波形的畸变,同时产生干扰。而过零触发没有改变电压的波形,不具有上述缺点,因此,本系统采用过零触发方式。过零检测和晶闸管触发电路如图5.3.8所示。
http://www.kehaoauto.com.cn/edit/UploadFile/2006418164931372.jpg

图5.3.8 过零检测和晶闸管触发电路

为了达到过零检测的目的,应设计交流全波过零检测电路。正弦交流电半波整流后每秒有100次过零点,图5-18上部电路每秒产生100个2ms的过零负脉冲,加到单片机定时器/计数器外部计数脉冲输入端T0(P3.4)引脚上,对过零负脉冲进行计数。取控制周期T为100个三相交流电周期(即T=2s),则一个周期内有200个过零负脉冲。.图5-18下部电路是晶闸管触发电路,单片机在200个波头数周期中由P1.2对过零负脉冲记数,前n个波头数时间内晶闸管导通,后N-n个波头数时间内晶闸管关断,则输入盐浴炉的功率为P=n·U2/N·R其中,n为允许导通的波头数,N为一个周期内波头数,即200,U为电网电压,R为负载有效电阻。单片机根据热电偶检测的炉温与预设炉温比较,逐渐找到最佳过零个数n,以达到炉温恒定的目的。

http://www.kehaoauto.com.cn

网友A:
厦门宇电生产的AI调节器:输入采用万能输入,输出采用了模块化输出控制。对与控制对象的不同选择各类输出模块就可以了。
如AI-708A仪表选择插入模块:如下
单相过零K1模块,过零触发不改变电压的波形而只改变电压全波通过的次数。
三相过零K3模块
单相移相K5模块,移相触发是通过改变电压调节导通角来实现调压。
三相移相X+JK6模块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