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Modbus协议与SLC500的数据传送问题

楼主(2006-04-18):
各位,
有没有那位有做过:多功能电表与SLC500通讯的程式啊?多功能电表具有标准的RS485 接口,通过Modbus RTU协议,将数据传送给Prosoft 3150MCM卡片,然后SLC500再通过阶梯图读出3150里边的数据,从而实现多功能电表与SLC500的通讯.因为我是新手,所以只是知道这样一个原理,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实现过程是怎样的?所以向各位请教程式的举例与卡片设置的信息,如果有那位朋友有做过,我希望能够获得您的一个例子程序(程序中最好能有注释,否则很难看的懂的).我的E-Mail:yxl10@sinomos.com或longxy0513@yahoo.com.cn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怎么没有人顶一下呢?

网友A:
我也很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B:
Prosoft 的模块带有EXAMPLE。

网友C:
怎么还没有人回复啊,本人也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D:
很简单的,只要注意AB通讯使用的数据格式和Mobus的数据格式不同,数据读过来之后需要倒序一次,高位字节和低位字节定义正好相反!

网友E(2006-07-30):
采用第三方公司prosoft公司提供的modbus模块
将这个模块映射到plc N文件
然后利用prosoft提供的example
在N文件中进行一些设置即可

网友F:
用Prosoft MODBUS卡浪费
电力参数只是到SCADA上显示而已,并没有参与逻辑控制
直接通过SCADA串口+232/485读就是了。

网友G(2007-08-07):
LLY说得好!!!!!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