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用来处理音频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6-04-18):
  各位好:
    小弟最近接到一个工程是有关音乐喷泉的,就是将功放接音响的两根线接到PLC经过处理后发控制变频器,让水型随音乐忽高忽低忽快忽慢就就行了,哪位能指点一下万分感激,PLC,变频器均为西门子的,

网友A:
将功放接音响的两根线上的信号处理成4~20mA,然后接入模拟量模块em235,将模拟量输入介入变频器的给定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