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傅!头疼的温控

楼主(2006-04-18):
1.完成电气控制系统的设计,并利用研华板卡作为计算机输入、输出接口;
2.利用组态王软件设计人机操作界面,能在界面上设置温度控制点(如70度)和升温速度(每分钟上升

一度);
3.能显示、记录各检测器件(50个)的温控状态,并能保存、打印记录数据;
4.能判别所检测器件在设置的温度控制点上是否满足产品质量(温控、不闪动)要求;
5.温度应在0~200ºC可控,显示精度+/-0.5度。

温控箱(80*80*80cm)是用来检测器件在设定的温度点上是否开关闭合,以次判断器件是否符合要求。硬件电路我已经差不多选好了,向各位师傅说一下,数据采集及处理部分选择了研华PCL-812PG接口板加普通计算机,测温部分选择了PT100电阻加变送器(kobold公司的TUM-KW),加热元件选择了1KW的电加热器,加热器控制电路选择了晶闸管调压模块,输入为0~5v电压,控制220v输出。不清楚是否选择适当,还请前辈多加指正。第一次做温控,有很多的问题想问,呵呵
1 温度快速上升至68度(全压加热)时,从68度开始如何实现每分钟上升一度的要求?(硬件电路和软件的处理)
2 如何保证0.5的精度?
3 在组态王软件设计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4 风扇的散热排风怎么考虑?
5 怎么处理温度的大滞后性?
  希望各位师傅能耐心的解释,万分感谢!也可以邮件交流wwwj_519@163.com

网友A:
容易呀,首先测试一下容量和需要能稳步上升的加热功率,1和5就解决了。
可以用分段加热器嘛,经扎管不好用。
如果传感器本身有如此精度,那末精度就保证了
关键是不要用PID调节器,根据现场经验自己射顶参数,保证又快又好

我在上海

楼主:
非常感谢!
张师傅,能给我你的邮箱地址吗?

网友B:
我该名字了,我有箱是zdybrave@126.com
不用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