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压力表怎么与PLC接线?

楼主(2006-04-18):
请教下,对于电接点压力表,有三个接点(高位、低位、中性),我该怎么接入PLC才可接受到信号?

网友A:
老兄说的不清楚,是要问压力表端的接法,还是PLC端的接法和编程?

网友B:
接法:电接电压力表公共点接PLC的+24V公共点,电接电压力表高位、低位、中性点接PLC的输入点。 如西门子的PLC输入模块SM321数字输入(16输入,24VDC)6ES7321-1BH02-0AA0(见图)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楼主:
我说的是PLC端的接法?

网友C(2006-05-29):
天天学已讲得很清楚了,PLC 还需编程才可使用。

网友D:
http://tgpgy.any2000.com

网友D:
常规电接点远传压力表,只具有高限和低限报警,中心点是公共端,与plc连接亦是如此;压力低于设定值时,低限触点闭合(高限此时断开),压力高于设定值时,高限触点闭合(低限此时断开),压力在设定范围内是,高低限点均断开;至于中间量可以通过高低限的逻辑值进行或运算即可得到。
tgpgy.any2000.com

网友E(2007-12-06):
直接将高位,低位,中位信号送入PLC DI端口不妥,因为压力具有波动性,触点易接触不好,对PLC 影响不好,最好用带灯中继过渡一下,这样,便宜系统正常工作及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