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B一上电就跳GFF

楼主(2006-04-18):
求助:本人有一台VFD-B的变频,一上电就跳GFF,请各位大侠指点迷精.拜托了!

网友A:
查一查电流传感器吧!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13575315985

楼主:
可不可以把GFF这个故障拿掉?请各位大侠指点迷精.拜托了!

楼主:
电流传感器我也换过了,可还是跳.

网友A:
你坏了几个传感起啊?传感器如果没问题那你顺着线路再查上去啊?

楼主:
有两个是没有电压的,有一个有0.5V,我把0.5V的那个输出端断开了,就不跳GFF,可过了几天又是故事重演了,我很困惑,请高说指点!

网友B:
除霍尔外,你还应该检查一下开关电源的电容,也是易坏

楼主:
我把开关电源的电容全换了,也会跳

楼主:
我上电量三只电流传感器是没有电压输出的.会不会是主板有问题,我想知道GFF在CPU的那个角?请高说指点.

网友C:
把运放换一下。

楼主:
我上电测量三只电流传感器的输出端,没有电压输出,应该是好的.

网友D:
那你确定一下IGBT功率模块是否损坏。

楼主:
IGBT功率模块没有损坏。

网友E:
检查霍尔,模块,运放,这种问题不难

楼主:
谢谢你们,机器已经修好了,是运放不好.

网友F(2006-06-06):
请问运放是什么型号的,有实际的电路图没有?

网友G:
兄弟有台达VFD-B的说明书吗?请发一份给我 xaoeto@sohu.com

网友H:
修好了吗?你把靠近电流传感器处的立着的电路板的引脚全补焊一次,应该OK.

网友I(2007-11-24):
各位老师好!我公司有一台VFD-B的变频器有时一上电就显示GFF,有时可以运行几十分钟就显示GFF我把运放,电容,都换了,电流传感器和模块都是好的,可是还是显示GFF,请各位老师指导谢谢

网友J:
 csj10000:你好,你换一下驱动电路的电解电容

网友K(2007-12-25):
我有台达VFD-B的说明书,caojipo1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