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计数器问题!!!

楼主(2006-04-18):
求助:本人刚作设备维护,有点小问题问问大哥大姐门!!,
就是用,感应器,计数器,继电器,怎么样才能通过复位开关才能自锁,
复位开关是常开的,怎么接线!!!,假如复位开关是常闭的怎么接线!!!
请哪位大哥大姐帮帮我哈!!!!
本人邮箱:liker8888@21cn.com
请发给我,多谢!!!

网友A:
你要的是自动与手动的区别是吗?也就是自动时计算.手动不计算.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用基扳控制.单一的这几样我考虑不可以.
复位开关是什么样的状态没关系.
也请高手指教这样的接线方法?

网友A:
用PLC也可以控制

网友B:
这些功能,要求计数器自身具备,才可以实现。
比如:美国红狮的计数器,除了面板按键复位,还提供了接线端子,结合程序设定,就可以实现远程复位,或其他功能。详见说明书的第二部分,user input 的编程。
欢迎垂询!021-54807896

20号,21号出差在外。

楼主:
我要的是手动复位,因为报警声才能引起人的注意。
我用的是欧姆龙的计数器,面板上有计数复位和报警复位,
我说的是计数达到设定是,要报警,必须要手动复位!!
请教高手
如何接线???
复位开关假如是常开或是常闭的,都怎么接???

本人邮箱:liker8888@21cn.com

网友B:
omron的计数器有没有这个功能,我不清楚,我知道美国红狮的有这个功能。在设定报警输出时,继电器的输出状态设定为latch(即输出后继电器的状态保持锁定,需要手动来复位)。仪表的user input端子和com端子导通时的功能设置为复位,即告ok。欢迎垂询!
021-54807896侍13370269729 服务只限红狮品牌产品。

网友A:
我们这里也做了一个.<数量记数器>不过是用PLC控制的.单一的那几样不可以的.如果你用PLC控制我可以提供PLC编程.
Eamil:hwh233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