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交流伺服与直流伺服区别

楼主(2006-04-18):
求助:我是新手,交流伺服与直流伺服有何区别?伺服交流直流指那部分交流直流?请教大虾们

网友A:
从供电角度讲,交流伺服电源是交流电供电,直流电机电源是直流电。当然还有一些细节差别。具体描述比较麻烦。

网友B:
直流伺服低速比交流伺服平稳;交流伺服高速比低速寿命长;
直流伺服有电刷,产生磨损和火花,在产品的生命周期内可能需要维护;而交流伺服除非故障一般不需要维护;
不知道对否?

网友C:
直流伺服有電機主體(有碳刷) 發電機(速度追蹤器) 編碼器 另外驅動器 其控制迴路方式與AC不盡相同 控制器提共+ -10V給驅動器 驅動器也提共+ -10V給電機 發電機回受給驅動器 同樣電壓 編碼器丟脈衝給控制器 行成一個全閉迴路
另外在火花機也有這這樣用法 沒使用發電機 現在半導體產業因安全考量 也多用此方式
同樣的功率 低速 慣量大 穩定性 干擾性 是DC優點 碳刷是其缺點
另外壽命問題 選對種類 用對方法 壽命都可長久 碳刷也是一樣 任何馬達都怕高溫
AC我不在多談 市面上多是AC天下

楼主:
to 沈阳老宋 沙边小李 笨鸟慢飞
   初次在这里请教问题,在这里得到各位的回答,非常感谢你们,请以后多多支持!

网友B:
"控制器提共+ -10V給驅動器 驅動器也提共+ -10V給電機 "?

网友D:
""控制器提共+ -10V給驅動器 驅動器也提共+ -10V給電機 "?

这应该是顺手打错了的。

另外,在电磁干扰方面,如果直流电机驱动器是PWM方式输出的,干扰会比交流的小很多吗?没有比较过,不过,感觉上,应该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E:
不过我怎么觉得在控制方面上直流和交流伺服的区别还是很大的饿。

网友F:
直流或交流伺服应该不是依据驱动器电源来判别的,事实上如果伺服厂家能接受的话,完全可以给直流伺服驱动器交流电源,由直流伺服驱动内部来做交流到直流的整流和稳压等过程;同样也可以提供给交流伺服驱动器以直流电源直接接入到驱动器的直流母线上,绕过交流伺服驱动前端的交流到直流的整流和稳压等过程。呵呵
    其实交流伺服就和变频器工作原理一样,先要将交流电源通过整流桥和稳压电容等将交流电整流稳压成直流母线电源,然后通过PWM脉冲宽度调制过程,通过可控制晶体管器件输出类似交流正弦波的电压电流到U、V、W三相给交流伺服电机的定子线圈形成旋转磁场,转子就响应转了起来,由于可调节每个可控晶体管的导通周期,所以形成的旋转磁场的频率就可任意调节了。。。
    个人觉得,区别交流直流电机应该不在驱动器上,而是驱动器给电机的这个电的性质上,还有更简单的判别方法就是转子线阻内沿某个方向看其电流是否方向和大小任意时间都在改变。。。
    一己之见,有误请见谅并指正哦

网友C:
謝謝各位指正
太久沒接觸了 笨鳥是有點年紀 記憶衰退 呵呵 請多擔待些
DC在使用的歷史較久 個人認為是較AC穩定 但潮流走向AC 這些年來也多使用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