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师傅,怎样测接地电阻。。。急急急

楼主(2006-04-18):
今天单位要我测量设备接地电阻怎么办?我只会测绝缘电阻,有没有师傅能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你不是吧!测量接地电阻,有专门的摇表的,

网友B:
必须要接地电阻摇表。表上有接线和测量方法,找到表后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测量接地电阻一般是用接地摇表来测量。为消除土壤不均匀而引起的误差可选用三点法,取三个不同的电压极位置,即接地体大小的0.8倍、1.2倍、1.6倍的距离测出三个相应的接地电阻R1、R2、R3,再按下式计算出接地电阻值:R=-1330R1+3.0407R2-0.7057R3 接地摇表的接法是E接接地体,P为电压极,C是电流极。
我只记得这些,书本上学过,没做过。

网友D:
是高压设备还是低压设备?低压设备用摇表,高压设备比较烦,要专用工具.其实我觉得低压设备只要用数字万用表的20M或200M档量一下也就行了

网友E:
1台接地电阻测量摇表,按照随表操作说明进行,所得数据测算随表说明书都有,自己看看照做就OK了!

网友F:
TO:A奇
这里楼主所说的是测量地阻,而并非绝缘电阻,绝缘电阻要求是越大越好,但地阻并非如此,有些I级负荷,地阻要求要小于一欧。测地阻需用专用的地阻仪来测量

网友G:
找一个测量接地电阻的仪表,有说明书告诉怎么做.
用万用表也可以,详细做法我没记着,要回去看了再说.

网友H:
edm说的对,高低压电气系统,大地只有一个, 一般是用接地摇表摇测,也有电子式摇表,手摇摇表接法是E接接地体,P为电压极,C是电流极,2极的测量导线都只有20多米,测量时要根据土壤,天气,和温度变化而定.摇测时数值不断变化,要调到指针在0的位置上读数,再乘档位陪率.得出来的就是阻值.

网友I:
用兆欧表,接地阻值小于4-1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