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X1N PLC 与多个PID温度控制器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6-04-18):
请问各位大虾:
采用三菱FX1N系列的PLC能否通过RS485串口通信的方式控制14个岛电SR90系列的PID温度控制器阿?如果可以,具体应该如何实现,硬件、软件需要如何选择?
如果哪位英雄有过类似的开发,请告诉我你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即实现PLC对多个485设备的控制)的,不胜感激!

网友A:
当然是可以控制的,采用一个三菱的RS485扩展模块就行。程序的话就在PLC里面编就好了,采用主从方式,轮询就行。最好是加上一个触摸屏,这样的话可以直接通过触摸屏进行监控和修改仪表的参数。

楼主:
To shaowei:
谢谢,我查了一下三菱的资料,没有找到关于RS485扩展模块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能不能发我一份,谢谢了!

楼主:
To shaowei:
谢谢,我查了一下三菱的资料,没有找到关于RS485扩展模块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能不能发我一份,谢谢了!我的邮箱是tanhua103292@sina.com.cn

网友B:
哥们,我做过FX1N与导电16只SR94仪表通讯的程序,读PV,写SV等都可以实现.还可以检测到哪台仪表的通讯联不上(通讯故障).不过,我还要吃饭,不送程序哦.(我自由职业者,靠仅有的一点点能力混饭吃呢).我信箱:byp75120@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