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和PRO-FACE程序被锁

楼主(2006-04-18):
现有一台设备PLC是OMRON的,型号为CPM2A,触摸屏为PRO-FACE,型号为GP2500-SC31-24V,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后,设备不动作。之前出现这种情况一回,但后来厂家给了密码,在触摸屏画面输入,设备即可运行。现在又被锁,输入原来的密码也不行,但PLC程序可以上载到电脑,而且更换另一台同样的设备的触摸屏到这台设备上,也不能动作。现在搞不清楚是PLC加密了,还是触摸屏加密了,而且运行一段时间后厂家给了密码就变了吗?
请各位指点!

网友A:
一般厂家好象会设三级密码,用于控制设备的运行。很多情况是保证产品的余款能顺利到位,出现这个情况,还是找厂家联系吧。呵呵

网友B:
支持“找厂家联系吧”

另外:
既然有2套,程序又可见,时间允许的话,可以自己研究一番,换屏不好用,肯定在PLC程序中有来自屏的信息,就看你的了。
此举不在,而在深刻理解系统设计,否则信息在眼前也辩识不出。

楼主:
关键是不是我们欠人家钱,我接触OMRON少,一时半会也看不出那几句是加密的,要是知道把它删掉再输进去就行,大家有兴趣可否帮我看一下?

网友C:
把程序贴出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D:
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程序,像三菱、LG等,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其实要想解除锁定也在PLC上面,只要找到了那一部分程序就OK了,一般会通过实时时钟、通电时间以及产量做这一部分。你把程序发给我我给你看一下。longhualu@sohu.com

网友E:
关键还是要看你有没有欠厂家钱,屏与PLC都可做出这种效果

网友F(2006-06-01):
找厂家吧,厂家可能设定了N重密码。互相满足吧

网友G(2008-12-10):
我因拔掉plc电池,而出现屏与plc通讯连接不上。设备能用,但屏没有连接显示。plc型号:CJ1W-PA205R  触摸 屏: Pro-face。请高手帮帮我,谢谢!

网友G:
屏左下方显示:PLC   NOT RESPONDING(02:FE)

网友H:
PLC NOT RESPONDING(02:FE) 说明PLC没有反应;

检查电缆;

换台同型号PLC连上试一下;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

网友I:
程序加了时间或者次数控制了 一般

QQ 380311035

联系 交流

网友J:
提示:注意看GP程序里的 D脚本.

网友K:
程序加了时间或者次数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