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步进电机控制二维行程机构的问题

楼主(2006-04-18):
   浏览了一下运动论坛里关于步进电机的帖子,收获不少,同时也感到向我一样的在校学生对实际应用技术的茫然。老师想让我做一个二维画图机构,就是用两台步进电机控制两根滚珠丝杠,使画笔能够走出各种函数的图线。论坛里也有几篇类似的帖子,可是基本没有人回答。通过阅读总结,我对系统的控制结构形成了初步的想法,pc-〉并口-〉驱动器-〉步进电机。脉冲通过vc编程实现。问题如下:
(1)一个驱动器能够带动几个步进电机,两个有问题吗?
(2)如果用控制器,一个控制器能控制几个步进电机,能实现符合上述要求的控制吗?
(3)一般步进电机厂商提供对步进电机运动控制的库函数吗?
热切盼望各位高工的指导,多谢。

楼主:
   虽然问题可能很菜,但是是一个青年渴望知识的表现啊。热切期望各位前辈的帮助。

网友A:
1、一般来说,一个驱动器只能带一个电机
2、一个控制器可以控制1—n个驱动器,通常,n至少为3
3、那是控制器厂家的事情,如果你用PC的并口控制驱动器,那么就是你自己的事情。

网友B:
pc-〉并口-〉驱动器-〉步进电机。脉冲通过vc编程实现。问题如下:
(1)一个驱动器能够带动几个步进电机,两个有问题吗?
     答:一个驱动器能够带动 1 个步进电机,但是如果你自己制作比较简单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时,你可以把多个驱动器的线路做到一块线路板上。
(2)如果用控制器,一个控制器能控制几个步进电机,能实现符合上述要求的控制吗?
     答:如果用 (pc-〉并口) = 控制器,一个控制器能控制4个步进电机,能实现符合上述要求的控制,但是要做的工作还不少。
(3)一般步进电机厂商提供对步进电机运动控制的库函数吗?
     答:一般步进电机厂商不会提供对步进电机运动控制的库函数。
      一般专用运动控制卡的厂商会提供该运动控制卡的库函数。
参考: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7552
      家用电脑的另类用法

楼主:
非常感谢刘岩利,亦云人云两位老师的回复。还想请教三个问题,
(1)亦云老师说:一个控制器能控制4个步进电机,这里的控制器是指(pc—〉并口)这个控制器吧。
(2)对电机转矩的选择感觉无从下手,想要做的绘图机构只有大体的形态,如长1m,直径16mm的滚珠丝杠,要用多少转矩的步进电机怎么确定?
机构简图如下
http://ivproe.com/forum/attachments/month_0604/jigou_cTwQrpvMshO8.jpg (3)因为没见过驱动器的借口,问个见笑的问题,驱动器是要接独立的外接电源吧,另外还要有控制电压吧,这控制电压一般都是多少V,为何厂商都没有标明呢。

网友B:
机构简图不可见,提示信息为:You don't have permission to access
pc—〉并口输出共有8bit按每2bit控制一个步进驱动,则可控制4个步进电机。
驱动器的输入接口一般是光耦,控制光耦要5-10ma 电流。
驱动器要接独立的外接电源,有的是 24/36Vdc,有的是 220/100Vac,厂商都会标明。

楼主:
亦老师,谢谢您的回复,下面是我在孤峰论坛发的帖子地址:包含上述图片,敬请察看。
http://ivproe.com/forum/viewthread.php?tid=28149&fpage=1&highlight=

网友A:
1、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至少要两个控制信号来控制(脉冲、方向或者是正、反脉冲),并口有8条数据线,所以认为可以控四个步进电机,其实,并口里还有几根通讯控制线,也可以用的(是5个输出还是7个输出记不清了)
2、你的教材里应该有负载惯量的计算公式(如果教材里没有,图书馆一定有)。
3、驱动器要外接电源,控制信号通常为5V脉冲信号。

如果是毕设,个人不推荐使用并口进行控制。

网友C:
按你的机构简图,横移小车的负荷会比画笔的负荷大得多。
很多刻字机都用滚轴和同步带。
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在工控网的资料里也有。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这里还要问一下刘老师一个问题,我画的简图上的横跨三个圆柱的大滑块并不是转动件,无法计算转动惯量啊。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摩擦力啊。

网友A:
我画的简图上的横跨三个圆柱的大滑块并不是转动件
所以才让你去图书馆查公式。

网友D:
两轴控制卡+步进驱动+步进电机
控制卡价格在1800元左右
按照你所说的情况用36~48V的驱动就可以了。价格400元左右
电机用57机座的16Kgcm的,价格在150元左右。
控制卡电压多为24V
驱动器驱动电压一般在24~48V,控制信号需要5V电压,一般控制卡带有。
买控制卡,厂家会告诉你使用方法。
驱动器和电机同样都会告诉你怎样接线怎样使用的。

网友A:
控制卡价格在1800元左右

就学生毕设的要求,买个几百块的就行了。

网友D:
有吗?刘老师介绍一些

网友A:
我买过两块,三轴脉冲输出,用了一下,感觉功能不完善,不太实用,但是给学生做毕设肯定足够了。

网友D:
我是没见过,不实用就算了。

楼主:
   曹博兄,你提供的价格很有参考意义。我发邮件向电机厂商询价都没人理。

网友E:
你这个控制卡是必须带插补联动功能的,另外,对计算速度也是有一定要求的,2周1800元控制卡,能完成上述功能吗?
用来支持画笔画曲线,其实对卡要求还是满高的。

网友B:
你可以不用控制卡只用打印机口,或用不带插补联动功能的控制卡!若不带插补联动功能,插补联动功能的程序你要自己编。
跟据我实际编程体会,用打印机口控制,即使是 8MHZ 的 8088 CPU,达到圆弧插补速度 5000 步/秒 并不困难,这对步进电机已是够用了。
你用带插补联动功能的控制卡!这时控制卡带插补联动功能的子程序,供你调用,可以节省你的开发时间。

网友A:
亦云人云:
"跟据我实际编程体会,用打印机口控制,即使是 8MHZ 的 8088 CPU,达到圆弧插补速度 5000 步/秒 并不困难"

问一下,您当时用的不是WIN XP吧?

沈阳老宋:
“2周1800元控制卡,能完成上述功能吗”
有个零头就够了,国货“精品”,三轴脉冲输出,三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直线插补。

网友B:
8MHZ 的 8088 CPU 当然只能运行 DOS 操作系统。
当今,P4级别的计算机已进入 GHZ 时代,按平均每 10 个时钟周期运行一条指令,每插补一步要 100 条指令计算,这样的 CPU 每秒可插补 1000000 步。
其实,商品的两坐标绘图仪,很多用的是 8 位的 Z80 CPU,现在三坐标的电脑雕刻机,有些用 ARM CPU ,电脑和它们通过 串口,并口,或 USB 口联机。

网友A:
亦云人云:
Z80可以,P4不一定还可以。
我记得这样一个故事,大概是在P2刚出来没多久的时候,美国人发射了一个探索飞船,上面的主计算机相当于486,有记者问,为什么用这么低端的CPU进行这么精密、复杂的工作,NASA的答复是,“我们不运行WINDOWS”

网友D:
Marksun:
    如果没人理你,那你找我吧。控制卡你自己搞定,我也可以给你介绍,电机和驱动我都有。

网友F:
还要经常学习啊

楼主:
    这几天买回了滚珠丝杠,光杆等器件。支撑机构也基本搞定,先在只剩下电机了。算了一下惯量,求出电机所需的扭矩小的不能接受,主电机只有0.18Nm,副电机0.028Nm(都已经乘过安全系数2)。我工作台有10kg,粗螺杆直径20,导程20,细的是16,16。
请教一下各位高工
(1)凭大家的经验,电机的扭矩是不是选的有些小。
(2)步进电机的固定是不是只需要将其四个螺纹孔与支座相连,电机尾部悬空。
(3)我按照我的计算结果咨询了以下kinco的2s42q-02940(保持扭矩是0.32Nm)的价格为292元,相应的驱动器694元。是不是超级贵。请问一般价格是多少。
我的计算是按照http://www.adtechcn.com/instructor.php提供的算法。

网友G:
记得念书时学习单板机好象就是用Z80的机型,呵呵,好老的机器了,ARM CPU:相当于486的性能单片机哦。。。
  连Z80、8088、ARM都可以做到的,P4的CPU应该更没问题了,即使装的是XP系统用于操作系统剩下的丁点资源也足以用于计算了,其实XP系统真正的劣势在于稳定性没有DOS好,因为它更注重于图形化网络化多媒体化了,还有就是XP的界面开机速度慢,退出系统麻烦。。。大型航空航天系统不大会采用WINDOWS因为系统太容易出现错误甚至崩溃了。。。
  就算XP不稳定进出系统麻烦我们不想用,那和P4的CPU也没有关系的,我们可以选用P4的CPU不装WINDOWS装DOS系统,那样就可以利用P4的高速性能了哦,呵呵,我想之所以美国不用P2而用486的原因应该是P2刚出来没多久那也就是P1出来一、两年的时间吧,而他们的飞船研发周期一般都会有4、5年以上的时间,也就意味着最初选CPU时可能连P1都没出来呢,呵呵,等后来有P1、P2了考虑稳定性估计也就不能换了,毕竟对稳定和安全性的要求比处理数据的速度要求要高多了。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实际上即使是486也足以满足数据计算要求了,因为其他机械传动和动力等外部条件限制了整个系统的发展,阻碍整个机械发展的不是计算机处理速度而是机械和执行机构部分!目前的计算机的处理速度已经够机械动力发展20年以后的要求了。。。
  还有航天上用的性能类似于486,并不意味着就是486微机CPU,因为航空航天基本上很少用到微机,一般都是小型机、中型机、大型机,这些高性能计算机上很少用到民用的操作系统,就算是现在也不会用WIN-XP,他们自己会开发独立的可视化界面,原因很简单,系统稳定安全保密等因素要求的。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核电站等大型科研场所用的也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长城等大型计算机。。。
  有误之处见谅指正哦

网友D:
我按照我的计算结果咨询了以下kinco的2s42q-02940(保持扭矩是0.32Nm)的价格为292元,相应的驱动器694元。是不是超级贵。请问一般价格是多少。

简直是在抢劫,天,看来我们要涨价格才行了~~~~~~~~~~~

网友G:
恩,有点贵,在北京600我们能提供整套的KINCO了,呵呵,不是做广告哦,我没留联系方式哦,斑竹别删我哦,呵呵

楼主:
  步进电机这东西是不是随着转矩增大,价格成几何级数增加。

网友G:
一般不会增加的那么厉害,最多是成比例增长。。。呵呵
    电机的价格当然是转矩大的贵一些,通常转矩大的体积就大些,那么也就是主要是法兰大小和电机长度来决定价格的。法兰大小,也就是23、34、42。。。这些是英制单位,转换为厘米单位是57、86、110。。。同样法兰大小的长度不同价格不会贵太多,如果法兰相同,转矩大一倍的话,价格通常增加在20%到30%。。。法兰不同的价格会贵的多些,大一号的法兰电机价格通常会增加一倍左右吧。。。
    驱动器价格,如果驱动电流在允许范围内的话,一款驱动器甚至可以驱动不同法兰大小多款电机,所以决定驱动器价格的通常就是最大输出的相电流大小或带细分情况。排除细分情况的话,电流大一倍的,价格可能会贵一倍甚至更高。如果考虑交流供电还是直流直接的话,交流供电的会贵一些,因为它把整流部分做在一起了,用户不需要直流电源就可以使用,这样就增加了驱动内部的散热和保护处理。

网友H(2006-11-01):
用VC编程怎样实现控制多台电机的联动,我实验了很多方法,就是不行,请高手指点!刚开始接触VC!

网友A:
用VC编程怎样实现控制多台电机的联动,我实验了很多方法,就是不行,请高手指点!刚开始接触VC!

你用的是什么硬件?

网友I(2006-12-02):
你选的电机扭矩太小,价格超高,找我联系,ljhxyz068@sina.com,给你配套好只要600元

网友J:
呵呵,网上有现成的软件和方案,是标刻机的制作,你去“磁动力”论坛看看,很详细的,上位机软件,驱动板的详细制作.....几乎不用自己动脑子的,不过楼主应该已经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