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原则怎么理解?

楼主(2006-04-19):
500V以下低压电线电缆的选择导线的原则里有一条:
“当所选择的电线电缆截面积大于95mm2 时,应该用两根较小面积的导体代替。”
意思是不是就不用大截面的了?

网友A:
便于安装!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同意楼上.载流和散热亦好!

网友D:
应该考虑到导线的集肤效应吧.

网友E:
下面引用由追求一生在 2006-4-28 22:55:00 发表的内容:
  应该考虑到导线的集肤效应吧.
--------------------------------------------------------------------------------------------
应该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F:
下面引用由追求一生在 2006-4-28 22:55:00 发表的内容:
  应该考虑到导线的集肤效应吧.
--------------------------------------------------------------------------------------------
应该是吧

网友G:
第一便于安装,第二大幅降低成本。

网友H:
铜棒方便使用吗

网友I:
没看过这条原则

网友J:
从散热角度考虑的吧

网友K:
便于安装接线

网友L:
可能是吧

网友M:
不知道这条原则.

网友N:
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原则

网友O:
    120、150、185、240、300......停产?

网友P:
考虑到导线的集肤效同时大幅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