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站一掉电 ,整个网络都瘫痪了!

楼主(2006-04-19):
从站一掉电 ,整个profibus网络都瘫痪了,这是哪的原因呀!

工控啊!

网友:
呵呵,ET200 eco 就是这样,也不知道为什吗,上次我也遇到过其中中间一从站BUS接口模块坏掉了,结果整个总线瘫痪了!!不知道原因,Profibus按照资料和协议介绍,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可是现场实际上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因为主站中没有下载相应的OB组织块

楼主:
是不是一但网上有了从站,0b块才表现出作用来呢?原先网上全是主站,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