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变频器得问题

楼主(2006-04-19):
请教一个关于变频器得问题,我们这用ABB的ACS800驱动5.5KW马达带动螺杆泵,昨天发现变频器报出:“EARTH FAULT”,但是我去量线缆和电机的绝缘都是好的,上次也出现过这个问题,那时我们拆下来然后用临时缆来试它又得了,。但是装回去后他们是怎么弄的我就不清楚了。问我们那个工程师他没讲清楚。之后我们拿旁边的另一台同型号同容量的来启动,马达线还是原来的,它又不报这给故障了。很是奇怪,我想不出问题是出在哪里,如果说是线缆的问题那么用另一台变频器来试它应该不行才对啊,但是守则里提到的这个报警说明都是提到电机和线缆这边,。

网友A:
这种故障我们也遇到过,断电复位就好.AC400的机,测电机和电缆绝缘没有啥问题,只能说是变频器太灵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