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V4.0E STEP 7 MicroWIN一个问题?

楼主(2006-04-19):
请教 V4.0E STEP 7 MicroWIN一个问题?
我在V4.0E STEP 7 MicroWIN中找不到MBUS_INIT 和MBUS_SLAVE指令。。如何将这两条指令加到PLC程序中?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少下了指令库?

网友B:
下一个MODBUS指令库安装就OK了

网友C:
在网站上下个MODBUS库,或者自己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