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使用继电器输出型PLC直接控制1A以下感式负载(接触器、电磁阀)时,是否需要使用齐纳二极管或者肖特管?负载和触摸屏共用一台DC24V-100W开]

楼主(2006-04-19):
请问,在使用继电器输出型PLC直接控制1A以下感式负载(接触器、电磁阀)时,是否需要使用齐纳二极管或者肖特管?负载和触摸屏共用一台DC24V-100W开关电源。

网友A:
最好使用啊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使用的!在一些教材上都有说

网友C:
试一下不是就知道了,我们是不用的。

网友D:
也可以不用

网友E:
无数的实践表明,根本不需要.除非你应用确实出了问题.但99.9%的情况是不需要的

网友F(2008-04-10):
不用也可以的 ,我是不用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