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变送器模拟量输出是否需要用屏蔽线?

楼主(2006-04-19):
电流变送器模拟量输出接线用普通导线可以吗,是否需要用屏蔽线?

网友A:
可以用也可以不用,这也没多大关系的

网友B:
这个看您现场了。有时候现场有变频,不加屏蔽就会有干扰,实际遇到很多例子。还有我觉得这个干扰问题还和屏蔽线裸露长短有关系

网友C:
支持楼上的。看具体情况,如果电缆要与其他电气电缆共电缆槽走线而且电缆较长,最好用屏蔽,否则感应电压很高!!

网友D:
个人意见:有条件就选屏蔽线,免得以后麻烦。

网友E:
不选屏蔽线,维护起来有你跑的!

网友F:
要考虑其他电缆走线和现场干扰问题,最好用屏蔽线。

网友G(2006-05-22):
屏蔽层应该一端接地还是两端接地好呢?如果一端接地接哪端比较好呢?

网友E:
屏蔽层一端接地就可以了,在控制柜端接地

网友H:
強烈支持用屏蔽线。

网友I:
  电流变送器模拟量输出接线用普通导线可以吗,是否需要用屏蔽线?的问题

  1.看现场情况。

  2.看经济实力。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J:
强烈建议使用屏蔽线,因为现场情况一般都较复杂,免得调试出现麻烦!到时再回过头来搞!

网友K:
现场仪表本身接地,屏蔽在接线端接地。防止磁场干扰

网友L:
屏蔽层必须一端接地,如果两端同时接地可能形成环流,干扰仪表信号,正常接地是,如果测量测(一次仪表侧)有接地应该在测量测(一次仪表测)接地,如果没有,应该在二次仪表端接地.

网友M(2007-04-14):
最好用屏蔽线,否则信号的传输可能会出现与工况不符。

网友N:
有条件最好用上,但如果没条件那也一样能用

网友O:
干扰不大的地方可以用一般的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