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长期低速运行的性能

楼主(2006-04-19):
请教专家、高手,直流电机在低速运行时,其输出的转矩能否保持恒定?需采取哪些措施?

网友A:
最好不要用普通的直流电机,如果要是保持力矩的话,换用直流力矩电机,比较好,,,在加个减速器,,就可以非常稳定的实现其功能了....一般力矩电机都带减速器的...........设计的时候不但要考虑功能的实现,更要考虑工作到一段时间后的工作可靠性.这个很重要....

网友B:
串激直流电机具有低转速时高转矩的特性,通常大力矩起动的设备比如电力机车就用它做动力。

网友C:
我同意用力矩电机.
直流电机在低速运行易发热,速度和力矩都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