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找维修6RA7075-6DV62-0直流调速装置的单位和个人

楼主(2006-04-19):
直流调速装置维修师傅:
     我公司有一台6RA7075-6DV62-0直流调速装置由于线路原因导致接通电源就报A018,查使用手册是开关量输出短路,测24V电源只有20V左右,究竟是那里短路,请师傅指教.并报维修单位及报价.

网友A:
你那机器是不是主板坏了啊?

楼主:
驱动板坏了

楼主:
驱动板上的电源有短路问题

网友B:
人民币500元

网友C(2006-05-25):
如果有备件,自己先拆了看看,不难的!
其实就是个开关电源加上脉冲发生器!

网友D:
换块板子试试。

网友E(2008-03-28):
我想要一本6ra7075-6dv62-0的手册谁能帮帮我啊~!!谢谢了我的信箱是liukemars@163.com

网友F:
做广告的不好,LZ删除了

网友G(2009-03-25):
我公司有一台6RA7075-6DV62-0的风扇是什么型号的谁能帮帮我啊,谢谢了我的qq 494213612

网友H:
引用 楼主:
驱动板坏了

建议拔掉外部开关量的端子,如果还报警的话主板问题,如果不报请检查外部线路

网友I:
驱动板上的电源有短路问题。

网友J(2009-09-14):
本人有西门子6RA70主板3块,型号C98043-A7001-L1有需要的朋友联系我,13031514585张

网友H:
什么价格呢 和我联系 有欧陆590的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