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380怎么变3相220(不想买现成的 呵呵)

楼主(2006-04-19):
3相380怎么变3相220(不想买现成的 呵呵)

网友A:
是用在那方面的。

楼主:
就是 我朋友有台设备,电源是3相220的。他又不想买现成的,想利用手边的东西自己弄1个,又不知道怎么搞。所以让我在这里请教一下。希望各位高人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B:
接三个单相电不就行了吗

网友C:
做一个的成本比买一人还高

网友D:
你没有说清楚,还是没有看清楚阿!你可以再看看吧!说清楚一点吖,如功率阿!什么的

网友E:
买变压器吧

网友F:
下面引用由sp01030在 2006-4-20 20:49:00 发表的内容:
  接三个单相电不就行了吗

--------------------------------------------------------------------------------------------
线电压不还是380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贺建华在 2006-4-20 21:11:00 发表的内容:
  做一个的成本比买一人还高
--------------------------------------------------------------------------------------------
不会吧 能详细点吗/?

楼主:
TO:万用表mf-47
  先不考虑功率,只要能380变3相220就行。

网友G:
那好办,你手头上有什么东西,有没有硅钢片、铜线和其它辅助材料?有的话自己动手绕制一个变压器,采用Y/Y接法(当然具体接法要根据负载来定)。

楼主:
下面引用由edm在 2006-4-21 21:27:00 发表的内容:
  那好办,你手头上有什么东西,有没有硅钢片、铜线和其它辅助材料?有的话自己动手绕制一个变压器,采用Y/Y…
--------------------------------------------------------------------------------------------
你是说3相变压器??

网友H:
用三根220V,当然不行了啊.你想一想,那线电压是多少啊,

用三根,线电压220V的电气一般都是:日本的.

网友I:
如果电流不大于40安,用双向可控硅自己做一个三向调压器.

楼主:
TO wpx48:
  怎么弄 说的详细点好吗?

网友J:
买一个吧  我公司生产变压器 电抗器13325215833

网友K:
简单,做一个三相变压器,或许这是一个Y-△转换问题

网友L:
用变压器或者可控硅调节

网友M:
请把负载情况说详细些.不想买现成的 是何意思?省钱?省事?
1.是何设备?电阻还是电机?
2.容量多大?瓦还是千瓦?
3.对电压要求严格吗?

1.如果负载接线方便且是三角形接法可以接成星形
不用花钱买东西!
2.若对电压要求不严格可以串接电阻或电感限制电流使负载上的电压降为220V
电阻或电感可早现成的

网友N:
用可控硅

网友O(2006-05-28):
感觉用变压器变压比较好,其它的你不好操作。

网友P:
采用固态继电器,配套过零触发装置,即可实现输出平均电压为220V,但注意峰值电压为变。
HTTP://tgpgy.any2000.com

网友Q:
我估计你是用在伺服系统上面的!做一个很麻烦,而且你做的那种线圈式的已经淘汰了,开发新的又很贵,我公司有那种盒式变压器,质量好,体积小(5000VA只有巴掌那么大),价格便宜,联想人,李生 13590106171

网友Q(2006-07-09):
为什么要重复别人做过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