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序电流互感器和零序电压互感器

楼主(2006-04-19):
请问各位老师:
为什么发电机中接零序电压互感器,在测定子绝缘时要把其在回路中断开,不然会是零。
但如果接的是零序电流互感器却不需要断开!

网友A:
你的电压互感器在高压侧应该是星形接线,而且中性点直接接地,不断开PT当然测不出绝缘。发电机定子线圈和PT零线构成了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