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流怎么计算

楼主(2006-04-19):
交流接触器用的是隔离变压器出来的36V的电压,现在我想算下线圈上的电压是多少?
有那位大虾知道怎么算吗?谢谢!

网友A(2006-08-26):
我也想知道,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大虾们请指点小弟!!!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那个工来说说给我听听,谢谢

网友D:
说得不清楚

网友E:
理论上能计算,和实际差别不小,电流与材料质量关系密切.有吸合与保持两个电流,吸合时电流很大,主要是阻抗电流,保持是电流很小,主要是感抗电流.所以选择隔离变压器容量是一定考虑吸合时电流.

网友F:
不能测量吗?

网友G:
1、测量
2、查厂家资料

网友H(2009-04-11):
I=U/R这是公式电流等于电压除电阻

网友I:
好像接触器随机的说明书上有吸合与保持电流参数值。

网友J(2011-02-25):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流怎么计算,

网友K:
如10楼所说,在产品说明书上,应当可以查到相关参数。
如果必须要计算,可查找电工相关公式试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