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失步

楼主(2006-04-19):
我刚刚遇到伺服电机严重失步,一圈要落后很多。各位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伺服電機不會失步 若失步那可能是 編碼器沒安裝好 打滑 若裝在機構 那可能是聯軸器沒固裝好 若在系統有可能是干擾問題
你問問題太不專業 出問題要將問題重現 僅是幾句話 讓人很難回答

网友B:
看一下编码器的精度,是不是编码器有问题了

网友C:
头一回听说,是没有闭上位置环吧
咋叫失步呢?

网友D:
伺服又不是步进。不会失步的。走不准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控制器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编码器的问题。需要到现场自己去查了

楼主:
呵呵,让各位见笑了,不过你们的回答给了很多启示,谢谢!

网友E:
1.伺服电机不会失步
2.是否指的是机构未停止在预想的位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排除机械的连轴器,螺杆,减速机等原因,仅伺服部分而言,可能在信号线或编码器反馈回路中混入了干扰信号,推荐使用双绞屏蔽线
3.运转过程中伺服慢于指令是可能的,因为伺服就是靠控制滞后量来进行控制的。滞后量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与转速,编码器分辨率成正比,与位置环增益成反比。可以通过加入前馈来减少滞后量

楼主:
根据计算好的数据输入脉冲,让电机转一圈,但结果是差一点才到位!没转一圈都落后一点!

网友F:
在驱动器上能不能看到误差?是否有负载?

网友G:
伺服的输入脉冲不一定就等于编码器输出脉冲,一般伺服驱动都可以通过电子齿轮比等参数来设定输入的单圈脉冲.
请问"追求完美"您能否将您的计算数据和电机编码器参数等详细情况列出,还有所谓的落后的那一点是否每次都是固定值?如果是固定值就容易解决了

楼主:
回刘岩利:在驱动器上看不出来,我带负载发现每走一圈就落后一点,走几圈后就很明显,开始以为是减速机或者联结不好,经检查发现都没有问题,于是卸下负载,发现是电机不准!

网友F:
驱动器上有没有设电子齿轮什么的?看你的描述,好象误差还会累积,象是设定的每转脉冲数不对。

网友H:
伺服电机失步?第一次听说。“每走一圈就落后一点,走几圈后就很明显”是不是电子齿轮没调好?

网友D:
肯定是脉冲没算准,用你的电子齿轮和你的输入脉冲乘一下,看看实际脉冲是多少,不可能是累积误差,累积误差都是很小的,不可能看得出来这么明显。

网友I(2006-05-30):
听说过步进会失步,没听过伺服失步

网友J:
我看要么是位置PID没调好,要不就是机械结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