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

楼主(2006-04-19):
请问:
在运行的IFIX画面上通过三个按钮分别实现:“登陆”,“关机”,“退出运行系统”。在按钮的脚本里怎么写。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提供几个连接看看都是怎么实现的
登陆:直接在按钮脚本中输入login
关机:http://www.china-askpro.com/msg2/qa66.shtml
退出运行系统:http://www.blog.zj.com/html/lostCity/index.php?blog_id=46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