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 CPU226

楼主(2006-04-19):
有一台S7-200PLC,面板指示灯STOP\CF灯亮,不知是什么故障,恳请能维修的帮帮忙.
谢谢!
L_xiaojia@163.com

网友A:
应该可以通讯吧,读出CPU故障信息就知道了,多是软件问题.

网友B:
在S7-200软件里有个WIPEOUT可以把CPU复原出厂设置,再看故障信息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