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想知道品牌

楼主(2006-04-19):
我想问一下几个品牌//
控制用PLC是AB的。
结构是现场层-PLC层-光缆-分控计算机-总控室。
我想知道每个层都用什么电缆~~具体型号和品牌。。。连接器用什么。关键是,我没接触过电缆。。能帮我吗?

网友A:
1756-CNB:ControlNet通讯模块 Profibus DP (AB有专用的)
1756-ENBT:10/100M以太网通讯模块 (网线一般的就可以)

网友A:
AB的网络一般分为:以太网、控制网、设备网。
最好咨询AB的代理商,应该会有满意的答案。

网友B:
华东地区A-B分销商,上海慧桥电气自动化苏州办 刘0512-88168116

网友C:
分控计算机是用来做什么的?有那么大的范围需要用到光纤么?

网友C:
如果每个站的范围不大的话,底层现场建议直接采用DeviceNet,模块型号为1756-DNB或者是1769-SDN,这取决于你的处理器系列号;连接方式可以采用雏菊链方式;
电缆(粗缆)型号为1485C-P1A50(最后一个是长度,50米,可选的还有150,300,500),每个节点的Connector为1799-DNETSCON(5pin,端部模块用)和1787-PLUG10R(10pin,中部模块使用),两端要加两个120欧姆的终端电阻
PLC与分控计算机之间的连接可以通过以太网,共同连接至光纤以太网交换机,PLC模块为1756-ENBT,如果是1769-L35E或1769-L32E,直接就有以太网接口。交换机与总控之间用光纤连接,这个可以咨询以下赫斯曼,Rockwell推荐的是Corning

网友C:
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sg/dnet-sg001_-en-p.pdf
文件比较大,是全部的DeviceNet网络产品选型的资料

楼主:
各位简直是太谢谢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