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机械传动结构设计人才帮帮忙

楼主(2006-04-19):
大家好,本人所学的并非是机械专业.却对机械设计很有兴趣.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些简单机械产品也有;研究;.也有了自己的一点想法.接着自己动手制做了一个驾骑类的车.但是使用起了却很别扭.它的大概运动原理是这样的.它的外型跟自行车差不多.使用者是靠前后上下摇摆来驱动行走.摇摆的幅度跟我们小时所玩的摇摇木马一样.呵呵大概运动原理就是这样.由于本人非专业人才.制做得很是粗糙.结构也很是不合理.使用起来没有设想的好玩.比如...运动时的韵侓感.支撑力分布.输进输出的转动力量合理性...都需要改善.
在这能有幸碰上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路英才.恳求各位赐教~
我的QQ188222398.

网友A:
1.前后摇摆需要有反作用力支撑才能前进或后退
锁住轮子与地面的摩擦作为这个支撑点可以考虑一下
所以需要有一个锁换装置 即前摇时锁住后退
后摇是锁住前进 会比较麻烦
2.左右摇摆就不需要锁住装置 但会带来平衡问题 至少要
三点支撑
3.上下摇摆是不能利用来作功的 除非利用身体的舒展或
收缩消耗体能来克服重力

楼主:
谢谢这位发动鸟朋友的回复.十分感谢你给的建意.由于本人没有附上图纸和祥细的说明.上文说得不清楚.请见谅.
它的运动原理是这样的.靠前后上下的摆动来拉动连接着前后的齿条.齿条咬接着中间部位的换向飞轮.这样不管是向前摇或是向后摇摆时都产生出单向的转动力.
能否能留个QQ号给我.方便向您请教.谢谢

网友A:
其实你这个装置结构怎么样并不需要知道 能使你这辆摇摆车
驱动的唯一动力是消耗你的体能 而释放体能的唯一方法是
舒展身体 如伸缩手臂 腿 扭腰等 自行车用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身体在摇摆或运动过程中 身体各部位的之间的相对位置没有
变化 则纯粹是一种克服重力的上下运动 这个重力能是无法用来
做功的 所以你做的东西效果不理想 问题应该在这里 去了解
一下能量守恒原理 你会弄明白的

网友B:
呵呵,,帖主的设计,,最大的缺陷不是制作的粗糙,而是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人体力学方面的问题..搞机械设计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而往往,设计人员会忽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粗糙没有关系,,还有重要的是,不要累及误差太大,,把细节处理好,这样就动作起来比较顺利.
自行车的动作原理很简单的,,就是用偏心轮带动链条传动,,是最基本的传动方式了,应该没有问题的..在我刚才讲的上述两点,加以改善的话,一定成功..(不过主动链轮的直径一定要大与被动链轮才可以,最好是成倍数放大,那样骑起来就会轻松了.当然速度会相当快,如果要慢,就比例放小就可以了.)

楼主:
哦/.我先查查能量守恒原理.多谢

网友C: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图想做成怎样,不过我知道你的机构在动作时有一个行程是无用功,浪费了运动时的能量.你可以考虑用曲柄摇杆机构来改进你的传动机构.曲柄摇杆能把摇杆的往复摆动转换成曲柄的旋转运动,再通过减速变换,增加转距,实现行走.

网友D:
经常听老师说,设计要人性化,要体现人的第一要素。以前没感觉,现在懂了一点点,楼主可以找一本《人机工程学》看看

网友E:
给你的设备起了个名字觉得很不错。大伙来听听:抽疯代步机!!!

楼主:
哈哈哈.这位朋友真搞笑.好就叫抽疯代步机.[最新科技]

楼主:
谢谢这位赵奎李朋友给提的建意.如果方便能否留个QQ号.好多向你请教.呵呵.我也是姓赵的.五百年前是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