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多传感器信息融合

楼主(2006-04-19):
我在做一个超声波测距的项目
要求把超声波传感器及温度传感器获得的测距信息和电子罗盘测的位姿传给工控机
应如何搭建这一系统??要求远距离传输信号,实时获得信息
一直没好的办法,郁闷阿!!!!!!!!!!!!!

网友A:
RTU+数传电台不行吗?
RTU将传感器的模拟量信号和数字量信号转换成数字量后通过数传电台传到上位机.这样的通信距离在开阔的情况下可以达到10KM.数传电台功率选大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