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的刷新

楼主(2006-04-19):
用上位机同AB的PLC通讯时,通过IFIX监控实际数据时,数据的实时刷新太慢,有什么办法可以善一下。

网友A:
不知道你指那一層刷新慢
驅動層還是HMI層

网友B:
数据量多大?
少量有没有问题?

我的站点:HTTP://WWW.OPC-CHINA.COM,专业工控

楼主:
数据量也不是很大啊.

网友A:
配置兩個地方
1、標簽點採樣周期 數據庫管理器中配置
2、畫面數據刷新周期 數據源表達式編輯器中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