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F了

楼主(2006-04-19):
台达VDF-B的机器,故障查询是有EF报警,但是我上电和运行后都没问题,是用在供水的设备的,客户换了台机器现在在使用,谁知道这个问题,请指教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换了机器运行正常了?
B的是不是设置02-07-01这个参数了?

楼主:
现在在家里,明天去公司看看,跟02-07这个参数有关系吗?我看了机器里的参数好象设的很乱,搞不懂,问客户,客户说换了一台正常运行,

网友A:
02-07参数是ACI断线处理模式。如果是02-07-01就是ACI断线报“EF”这个没什么大问题。
如果有兴趣的话,你把参数传上来我们交流一下。

楼主:
02-07里设的是00,不是EF立即停车,00-04设的是14,不过说明书上没14,晕哦.02-00选的是05,04-00选的是300,搞不懂,还设了PG卡的参数,象10-10设396,10-15设500,不知道跟系统有关系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参数设的很乱!
你先调整一下参数,就应该没问题了。
EF本来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楼主:
恩,好的,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