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1发送灯不亮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6-04-19):
前几天我发了"CP341发送灯不亮"的贴子,一直没人回复,现在我解决问题了,把解决的办法说出来,以免将来大家再遇到类似问题.
问题:
    用CP341与第三方设备作MODBUS通讯,CP341作主站,采用例程,运行发送时,发送灯不亮,无数据发出!在程序不变的情况下,将硬件组态改为ASCII协议,发送灯正常闪烁,CP341已插有硬件狗,硬件连接正常.
解决办法:
    在发送DB区里放入相应的命令,问题解决.
总结:
    MODBUS是一个开放式的协议,CP341组态选为MODBUS协议,调用发送块FB8发送数据时,会首先检查发送区的数据是否符合MODBUS协议,否则不予发送,在未往发送DB区里填数据或者填入错误的数据时,即会出现发送指示灯不亮,无数据发出的问题!

网友A:
我也遇见了同样问题
数据区有东西,可是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B:
最好在OB100里重新传送一次数据到发送DB区,我就是碰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搞很长时间搞不定,结果在线监控时才发现这个问题(有发无收或接收到的数据不正确)。

楼主:
数据区有东西,但要确保正常哦,CP341作主站的MODBUS通讯只支持"01","02","03","04","05","06","07","08","11","12","15","16"这几种功能码哦

网友C:
蓝崖的反馈很好,把自己的排除问题的方法写出来可以为以后遇到这种困难的朋友提供借鉴。

网友D(2006-05-19):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我现在也正在做一个CP341的项目,能否讲一下该模块的配置,以及发送和接受FC和DB的修改方法?祝大家工作顺利!谢谢!!!

网友D:
各位大侠,如果用CP341作为Master,连接多个仪表时,应该怎样修改发送和接收相应的FC和DB呢?能否提供一个例程学习一下,多谢了.

网友E(2007-01-27):
我碰到同样的问题,还没有试过改成ascii协议看看

网友F:
蓝崖不错,这种作法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E:
蓝崖可以公布一下你修改了范例程序的那些东西吗?包括db42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