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06-04-19):
请教高手,我公司专业生产步进电机,可是请一个好的工程师太难了。
我公司生产的步进电机普遍负载温度在74-78度之间,但是有些特殊行业要求温度很低,怎么样再不减小力矩的情况下降低运转温度呢?请教了!
或者推荐步进电机设计和制作的书籍,本人非常感激!
bobluker@163.com
先谢谢了!

网友A:
有个办法,就是把永磁体换成磁力更强的磁铁,比钕铁硼的(线圈也可以加粗点)这样在电机体积不变,力矩不变的情况下,可以用小电流来驱动,发热就小多了,但是成本高了!!呵呵

呵呵,大多数伺服电机都是这样解决发热和体积大小问题的!

网友B:
步进电机都有发热问题,好办法就是转型研发伺服电机算了呵呵,开个玩笑。

网友C:
建议改用反应式步进电机,我有个客户一天用十几个小时,发热40度左右

楼主:
反应式无法达到精度要求,我们现在生产的步进电机都是用的钕铁硼的磁钢,谢谢各位出谋划策,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呢?

网友D:
我的伺服电机也发热严重,现在用高压高气吹呀,这样好多了,但也不是办法!

网友E:
同规格的产品,你厂和其他厂的发热相比如何?
硅钢片进厂有无检验,硅钢片的材质直接影响铁损,从而影响发热。

对于用户,使用停止不动时电流可减少的步进驱动器,长时间工作,电机表面才可减少发热的现象,下面的帖子是很好的例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21561
求助:三洋(山洋)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
和国内相比,大家都差不多,有个别厂家的产品温升还不错,矽钢片目前在步进电机行业通用的。比日本人和德国的产品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