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co变频器电流指示偏大如何修理

楼主(2006-04-19):
西门子eco 11kw变频器电流指示偏大,代2.2kw电机空载显示12.5A,正常时显示2.5A,用同样的控制板试机电流指示正常,于是对控制板进行电压对比检查。发现两块控制板电压基本相同,两板tl084和lm324的电压只相差在0.1v之内,请问大侠该如何修理,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初始化一下试试

楼主:
初始化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A:
那有可能是程序错误了,有问题可以联系013575315985

网友B:
更换之。不行,就查一下084周围的贴片电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