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控制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6-04-19):
三菱1PG轴控配三菱MR-J2S40伺服放大器作位置控制,发现常出现位置不稳定现象,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发现常出现位置不稳定现象"
能不能具体描述现象?

网友B:
    支持斑主,问题具体描述一下啊!

网友C:
刘老师:
       你好!
       我现在进在进行一个项目,采用松下伺服马达进行位置控制,采用PLC发脉冲的方式,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把PLC的Y0(脉冲输出口)Y2(方向控制口)这两条线去掉,上电后,PLC于运行中,此时,伺服电机仍会转动,转速时快时慢,我已用过示滤器看过Y0口的脉冲输出,在连接时,波形没有干拢现象,现我很苦脑,请问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从哪些方面考虑?谢谢!

网友D:
伺服电机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参数改过来了没有?看你的现象是零漂,应该是速度方式。

网友C:
我采用的是位置控制,PR002参数值为0

网友C:
谢谢你的关心,希望你回复

网友A:
电机到驱动器的信号有没有干扰?

网友C:
我已解决此问题,我的方法是:重换了一根接线,就发现如我设定所走,然后我再去量我先前那根线,其引脚也对,我怀疑是我那接线插上的铁片与其没有连接的那些针脚相接触所引起的,不知你们有何看法?谢谢!

网友C:
本想试一下是否此原因,却被同事把那根线拆了,太可惜了,没有把问题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