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的求救!!!

楼主(2006-04-19):
我做的毕业设计是用三菱FX1-64MR PLC 控制一个焊接机的走向,总共是4个步骤,压实,向前,向外,后退!!!  因为我是学电子的,没学过自控,所以根本不知道怎么入手,希望哪位大哥高手能顺抬小弟一把,教教我,在这磕谢了!!!! 我的QQ号是:271113056!

网友A:
可以给我发信 lealchina2000@yahoo.com

网友B(2006-05-30):
和基本的电气控制一样,只要转换成梯形图就可以了,就电机正反转和限位停止启动的问题,在《电气控制和可编程控制器技术与原理》一类的书上都能找到类似的电气图。你所要做的就是灵活的运用!!花点时间看看,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