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机器视觉拣取产品?

楼主(2006-04-19):
我想用机器视觉做一套流水线,主要是到一堆在杂七乱八堆放框中的产品把他整齐的排列到流水线上,可以做吗?

网友A:
要加运动控制才行

网友B:
我公司有能力做您这个超复杂的系统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及见:
http://www.autoyx.com/
数字图像处理见:
http://www.autoyx.com/NetDip/Index.htm

网友C:
松下电工机器视觉代理:zhaojie9992003@yahoo.com.cn

网友D:
当然可以,从机器视觉到控制器+伺服驱动一块提供。

网友E:
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F(2018-04-18):
可以用组合激光扫轮廓,每次抓取前去提取轮廓的中心。

网友G(2019-07-07):
这个可以的,有很多应用的

网友H:
北极光指控致力于为高端制造业、高端科研院所客户提供基于机器视觉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北极光指控为客户提供整套视觉测量解决方案:工业相机、镜头、采集卡、连接线等;为客户定制视觉测量系统(软件、硬件、算 http://www.bjg-ic.com/wzsy

网友I(2019-11-05):
当然可以,从机器视觉到控制器 伺服驱动一块提供。不过也要看你具体对应的是什么产品。

网友J(2022-11-28):
提供工业相机、镜头、光源、控制器等产品服务。chenjg@cstm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