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S集控系统 接地电阻要求
,

楼主(2006-04-19):
各位老师:
大家好! 我公司在油库做了一个集中控制,控制柜的接地接到了油库主接地极,
但是主接地极的接地电阻1.7欧姆;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有关规定接地电阻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最近论坛里这方便的帖子比较多,请仔细查找一下!

,

网友:
好的!多些提醒!

网友B:
根据系统的要求而定!象横河的是100欧姆  而中控的好象是5欧姆吧!

对油库做的的接地要求更高 现在石化要求仪表接地与电气接地共用

但是原来要求是分开的

请查阅石化系统的检修规程

网友C:
不同的DCS系统,接地电阻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同时DCS接地线附近如有比较大的用电设备的话,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哥们应小于一欧姆,有的是0.5欧姆,100欧姆的话,系统还能用吗?老外的系统要是这样的话,还能用吗?越小越好!

网友E:
我同意楼上老兄的意见,应该就是0。5欧吧。。。

网友F:
呵呵 横河的就是100 张天军说的很对 横河抗干扰很不错的。可以查查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G:
应该小于4欧姆

网友H:
哥们:千万不要小看接地电阻,1欧姆接地电阻还不一定安全,某市一企业的DCS系统的接地电阻小于1欧姆还是被雷电击坏几台PLC。我们公司的DCS接地电阻都是小于0.2欧姆以下,我还是有一点担心。

,

网友I(2009-06-20):
石化行业用用的比较多的DCS系统

foxboro  I/A Series系统要求≤5欧姆

浙大中控ECS-100系统要求≤4欧姆

接地电阻主要是抗干扰和防雷击,抗干扰能力看各家的手段了。从防雷击的角度,接地电阻还是越小越好了

网友J:
应该小于或等于4欧应该小于4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