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Eview在线仿真用的什么协议

楼主(2006-04-19):
在一台PC上运行Eview在线仿真(com1,com2连接)不知用的什么协议.Eview的输出为:
60 71 06 15 00 00 00
等.
请内行赐教.

网友A(2007-05-11):
你是和什么来仿真,根据PLC的使用协议来确定使用什么协议

网友B:
是啊,你连什么仿真?这和下位机的协议以及你在系统参数里面设置的设备驱动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