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能给我一份用C编写的Modbus程序

楼主(2006-04-19):
谢谢!
小弟刚刚接触到实际通信协议的编写,对如何编写Modbus通信协议感觉到无从下手,很想找一份用C编写的Modbus通信协议看看。希望各位大牛帮帮小弟,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sxx_pippen@etang.com

网友A:
力控的开发包里就有免费的Modbus协议(C语言的)
你可以参考:
long MakeWriteASCII16(CItem* pItem, LPCSTR szWriteData, char* chCommand, int& nCmdLen)
{
CPacket* pPacket = pItem->GetPacket();
(pPacket->GetPrivateData()).n[2] = HLS_W_WRITE;
CString csPmessage;
IOITEMDEF * pItemStru = pItem->GetItemStru();
chCommand[0] = 0x3A; //写入帧头
CDevice* pDevice = pPacket->GetDevice();
CString csAddr = pDevice->GetAddr();
char byBuf[256];
int nTemp;
long lData;
sscanf((const char *)csAddr,"%d",&nTemp);
sprintf(byBuf,"%02x",nTemp); //把十进制地址转化为十六进制字符串
chCommand[1] = byBuf[0]; //写入从机地址
chCommand[2] = byBuf[1];
switch(pItemStru->n[0]) //写入功能号
{
case 1: chCommand[3] = 0x30;//写输出线圈
chCommand[4] = 0x35;
csPmessage+="写输出线圈";
break;
case 2: chCommand[3] = 0x30;//写保持寄存器
chCommand[4] = 0x36;
csPmessage+="写保持寄存器";
break;
//hll modify
case 4: chCommand[3] = 0x30;//查询命令
chCommand[4] = 0x38;
csPmessage+="写保持寄存器";
break;
default :
break;
}
csPmessage+=":地址";
sprintf(byBuf,"%04x",pItemStru->n[1]);
chCommand[5] = byBuf[0]; //写入开始地址
chCommand[6] = byBuf[1];
chCommand[7] = byBuf[2];
chCommand[8] = byBuf[3];
csPmessage+=byBuf;
sscanf(szWriteData,"%ld",&lData);
switch(pItemStru->n[0])
{
case 1: if(lData!=0)
{
chCommand[9]  = 0x46;
chCommand[10] = 0x46;
chCommand[11] = 0x30;
chCommand[12] = 0x30;
csPmessage += " ON";
}
else
{
chCommand[9]  = 0x30;
chCommand[10] = 0x30;
chCommand[11] = 0x30;
chCommand[12] = 0x30;
csPmessage += " OFF";
}
break;
case 2: sprintf(byBuf,"%04x",WORD(lData));
chCommand[9]  = byBuf[0];
chCommand[10] = byBuf[1];
chCommand[11] = byBuf[2];
chCommand[12] = byBuf[3];
csPmessage += byBuf;
csPmessage += "H";
break;
default:
break;
}
if((pDevice->GetCfgStru())->n[DEV_Model] == 0
&& pDevice->GetCfgStru()->n[DEV_Protocol] == 0)
{
BYTE bCheck = (BYTE)GetCheckCode(HLS_ASCII,chCommand,12);
sprintf(byBuf,"%02x",bCheck);
chCommand[13] = byBuf[0]; //写入校验码
chCommand[14] = byBuf[1];
chCommand[15] = 0x0D; //写入帧尾
chCommand[16] = 0x0A;
nCmdLen = 17;
chCommand[17] = '\0';
strupr(chCommand); //小写字母变为大写
}
else
{//只是为了转化成其他格式的命令,在这里不用生成校验
chCommand[13] = '\0';
strupr(chCommand);
nCmdLen = 13;
}
pDevice->ShowProcessMessage(csPmessage);
return SEND | WAIT;
}

//写16号命令
long MakeWriteASCII32To16(CItem* pItem, LPCSTR szWriteData, char* chCommand, int& nCmdLen)
{
CPacket* pPacket = pItem->GetPacket();
(pPacket->GetPrivateData()).n[2] = HLS_W_WRITE;
CString csPmessage;
IOITEMDEF * pItemStru = pItem->GetItemStru();
chCommand[0] = 0x3A; //写入帧头
CDevice* pDevice = pPacket->GetDevice();
CString csAddr = pDevice->GetAddr();
char byBuf[256];
int nTemp;
sscanf((const char *)csAddr,"%d",&nTemp);
sprintf(byBuf,"%02x",nTemp); //把十进制地址转化为十六进制字符串
chCommand[1] = byBuf[0]; //写入从机地址
chCommand[2] = byBuf[1];
chCommand[3] = 0x31;//写功能号
chCommand[4] = 0x30;
csPmessage+="写保持寄存器";
csPmessage+=":地址";
sprintf(byBuf,"%04x",pItemStru->n[1]);
chCommand[5] = byBuf[0]; //写入开始地址
chCommand[6] = byBuf[1];
chCommand[7] = byBuf[2];
chCommand[8] = byBuf[3];
csPmessage+=byBuf;
csPmessage+="H";
chCommand[9] = 0x30;
chCommand[10]= 0x30;
chCommand[11]= 0x30;
chCommand[12]= 0x31;
chCommand[13]= 0x30;
chCommand[14]= 0x32;
int nData;
sscanf(szWriteData,"%d",&nData);
sprintf(byBuf,"%04x",nData);
chCommand[15] = byBuf[0];
chCommand[16] = byBuf[1];
chCommand[17] = byBuf[2];
chCommand[18] = byBuf[3];
if(pDevice->GetCfgStru()->n[DEV_Model] == 0
&& pDevice->GetCfgStru()->n[DEV_Protocol] == 0)
{
BYTE bCheck = (BYTE)GetCheckCode(HLS_ASCII,chCommand,18);
sprintf(byBuf,"%02x",bCheck);
chCommand[19] = byBuf[0]; //写入校验码
chCommand[20] = byBuf[1];
chCommand[21] = 0x0D; //写入帧尾
chCommand[22] = 0x0A;
nCmdLen = 23;
chCommand[23] = '\0';
strupr(chCommand); //小写字母变为大写
}
else
{//只是为了转化成其他格式的命令,在这里不用生成校验
chCommand[19] = '\0';
strupr(chCommand);
nCmdLen = 19;
}
pDevice->ShowProcessMessage(csPmessage);
return SEND | WAIT;
}
。。。。
叶帆工作室:http://blog.csdn.net/yefanqiu

网友B:
请问yefan力控的开发包是怎么回事啊?在哪里能找到呢?

网友A:
力控组态演示盘里就有

网友B:
还是拜托能发一份给我吗?jyu1226@gmail.com
急用,bow

网友B:
我找了个北京三维力控科技有限公司的网页http://www.sunwayland.com.cn/
但是在上面好像没有你说的东西哦

网友B:
yefan。或者就在这个帖子里面贴出来也行,谢谢,顺便也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网友C:
老师能不能给我也发一份,我在做关于modbus tcp/ip的毕业设计
mutongxin2006@163.com qq:630943715

网友B:
呵呵,都希望yefan大哥出手相助

网友A:
程序已发

网友D:
 叶老师,麻烦也给我一份,谢谢!
 wdh2226@163.com

网友B:
谢谢,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E:
能否把c的modbus源码也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F(2006-06-13):
感谢yefan大哥提供
不过这好象是用ASCII型式所编的
如果要用RTU型式 请问该如何改呢?

网友G(2006-07-28):
叶帆大哥,我现在也在做modbus的项目,能否给我发一份呀!
lixiaojun203203@sina.com

网友H:
能拜托给我也发一份吗谢谢了
  我的邮箱是lhy12201123@126.com

网友I(2006-09-13):
能否给我也发一份,不胜感激
cisco_samre@163.com

网友J:
能否给我一份,谢谢了!

lslwyc@126.com

网友K(2006-10-16):
叶老师能不能给我一份!
要是大家收到的话能不能给小弟传一份!
jiangbin1979@126.com
谢谢了

网友L:
能发给我一份吗,谢谢
blueblue1234567@163.com

网友M:
能再给我发一份吗,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M:
能再给我发一份RTU的吗.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N(2006-12-28):
叶老师能不能给我一份!非常需要c的modbus源码,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O:
我也需要啊 正在搞modbus的协议  monika8312@163.com 谢了啊

网友P(2007-01-30):
mars1479@163.com,给我也来一份,多谢~

网友Q:
我也需要
kang.xia@siemens.com

谢谢叶哥了

网友R(2009-03-21):
能否给我发一份C的modbus源码?谢谢诶!

网友R:
能否给我发一份C的modbus源码?谢谢诶! cheng-88888888@tom.com

网友S:
我也想要一份lubaohu@163.com

网友T(2009-05-15):
我也想要一份C的modbus源码..

可以mail給我嗎!

謝謝!!

ken_wan@jnc-tec.com.tw

网友U:
我也想要一份,可以邮寄给我么。谢谢啦

     jiangkaivsyaoran@163.com

网友V(2009-06-24):
能再给我发一份RTU的吗.小弟不胜感激    kaly2002@163.com

网友W(2009-11-13):
我也想要一份 xyn8512@163.com 万分感谢啊

网友X(2010-05-26):
能否给我发一份C的modbus源码,RTU的,感谢

yu2163@163.com

网友Y:
谢谢各位有的也给我发份,千里寻它呀~~~

ly13036407989@126.com

网友X(2010-07-22):
我也想要一份,可以邮寄给我么。谢谢啦

yu2163@163.com

网友X(2010-09-14):
引用 网友Y:

谢谢各位有的也给我发份,千里寻它呀~~~

yu2163@163.com

网友Z(2011-04-22):
这个一看好像是ASCII的  不是RT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