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级的问题

楼主(2006-04-19):
最近在自学SIEMENS PLC.发现用STL语句编程的话,很多都无法转换成为梯形图LAD,而且很多语句都很难看懂是什么意思.
按道理,学梯形图编程是很方便的.但不知道是不是LAD实现的功能没有STL强大.因为LAD可以全部转换为STL,但STL却不能全部转换为LAD.
小弟正苦恼中,希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有些指令梯形图是没有的,只有stl语言才有。本人觉得STL语言编写算术运算时更灵活方便。而编写逻辑控制时还是梯形图好!step7支持语言的混合使用。你想用什么语言就选则什么语言好了

楼主:
TO hfwhappy:
总感觉西门子PLC中的STL语言学起来很吃力,有点VC的味道,有些语句根本就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没有AB,三凌的PLC好学.
不知道你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你说的对,三菱的PLC我也习惯用语句表。西门子的,我还是习惯用梯形图,当然进行计算的时侯用语句表会方便得多。一般你可以先用梯形图编一些简单的程序,然后转化为语句表,找找规律。先说这么多,突然有事,下次再聊

网友B:
hfwhappy说的很对,我支持。

网友C:
梯形图编程很多功能受到限制,
STL是类汇编的语言,有一定的汇编基础就可以.
STL语言功能是很强大的.

网友D:
有谁了解西门子S7-200的模拟量扩展,我想用电位器作为输入,调节时间和电压, 要用到哪些指令和功能块啊? 多多指教啊?
我的邮箱: renneng23@hotmail.com 可以在 MSN Messenger上联系我, 我白天都在线的...

楼主:
TO 小楼、hfwhappy:
    多谢!  我目前还不懂汇编语言,是不是学STL会有困难??

网友E:
学会梯形图编程就可以了,梯形图什么都能做,我目前还没遇到梯形图实现不了,必须用语句表的项目。当然,能学会语句表更好。

楼主:
 TO 独角怪兽:
  多谢指点,请问你都做些什么项目.希望与你交流交流

  MSN:wanweiwei2006@hotmail.com

网友F:
呵呵。我比较习惯混合的,方便而且还可以实现其功能。

网友G:
这个阶段我也有走过,总结出来的经验是:
第一,要有点别人已做出来的某个工程程序,你试了解其中的功能。当然最好做这个工程的人可以给你讲解下。你去背指令是没有用的,可能背指令还会让你加重负担。让你像背英语单词一样吃力。
第二,最好能有台PLC让你自己操操,试试每一条指令。
第三,不要太过相信模拟PLC(S7-200)很多功能都实现不到,而且当你程序有中断程序时,它会报警故障。让你觉得自己程序出错了,久而久之,令你失去信心。
以上都是个人意见

网友H:
继续一个菜鸟问题:S7-200 编程软件采用 梯形图 时对网格(Network 1,Network 2 ...)使用上究竟有什么要求,翻了N 遍使用说明也没有找到。郁闷啊!

网友A:
没什么要求,你可以指令写在一个network里面(只要写的进去)
也可以分开效果一样

网友I:
TO好大喜功:你的编程软件有中文版的吗?我的也是英文版的

网友J:
4.0是中文版的,但我还不太会用,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