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报警及静态文本

楼主(2006-04-19):
请问各位,我在使用静态文本时,想让它多行显示,输入内容如下:
 输入错误\r\n请重新输入
 显示应该分为两行啊。可是仅有一行显示为
  输入错误\r\n请重新输入
请问这是为什么???

还有我使用了报警画面(中文组态),运行报警时点击工具栏的“选择”出现了乱码,
组态语言该为英语时,显示正常如:date,time .....
我将其记录下在中文组态下将英语翻译为 日期,时间,但是运行后还是乱码,

请问这是为什么??

还有控制报警界面,显示报警的条数从何处设置??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不清楚你如何编程的,本人在静态文本的字体-》文本属性中组态以下程序,可以正常显示为2行
char sztishi[255]="";
char sztishi1[100]="输入错误";
char sztishi2[100]="请重新输入";
sprintf(sztishi,"%s\r\n%s",sztishi1,sztishi2);
return sztishi;

不清楚你的wincc版本是多少,在sp3版本上运行没有发现你所描述的问题。

个人认为,显示报警的条数默认为显示最新的100条,没有办法修改。

楼主:
您好: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用您说的办法可以分行显示.

我使用的是wincc 6.0 sp1
不在 静态文本的字体-》文本属性中组态程序
直接在 静态文本的字体-》文本属性中 输入汉字:
                  输入错误\r\n请重新输入
运行时只显示一行啊!
我正在分析一个DEMO程序,上面就没有编程序,仅仅输入了
 静态文本的字体-》文本属性中 输入汉字:
                  输入错误\r\n请重新输入
运行后就换行了

网友A:
你应该双击该属性,看看到底是一行还是2行

楼主:
好的我先实验一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25659
中的时间显示问题您可以帮我解释一下吗?
谢谢.

楼主:
我实验了
静态文本-->属性--->字体--->文本
双击输入文本但是还是不换行.我一回车,文本就关闭.如何换行啊?

还有报警画面中,我的画面运行后只可以显示4个报警.多了显示不出来.我把报警窗口拖大了可是还是只显示4个报警.请问应该从何处修改显示的条数?

网友A:
强烈建议你好好看看wincc手册,因为手册上写的非常清楚,要在文本属性中输入多行文本,请shift+D进行输入,也就是按住shift键,然后双击进行换行输入。
显示条数应该是不可修改,请仔细检查你的报警的组态和设置。

楼主:
好的.实在感谢您的帮助.
我有wincc组态手册,我会好好看的.
您可以一份API手册吗?
shibaoyou-1981@126.com

网友B:
很好,顶一下

网友C:
请问shibaoyou看的程序是不是浙江天煌的,我查看文本上也是这么写的,在运行时起到了换行效果,可是没有亲自试验过。DX yuanle 所说的在速成入门手册中也有,应该是绝对可行的。在此也谢过 yuanle,关于登陆问题的回答。

楼主:
我的确实不行啊
还有我的颜色只有16种,选其他的报错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