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技术问题

楼主(2006-04-19):
欧陆590在冷轧钢带时,很慢和速度会产生停顿,50秒左右又自动转动,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A:
你做过自整定吗,如果没有不妨做一下试试

网友B:
是否超载引起内部保护?请检查过载系数和最新的报警信息。

网友C:
这是低速爬行现象,你可以把电流环里面的DISCONTNUOUS(断续点)参数调小一点试试)

网友D:
    首先看一下电流给定和反馈,如果偏差不大,就与电流环无关,有个经验值你也可以试一下,P:22 I:5  DISCONTNUOUS:28  ,还有是卷取还是主机,低速到底是给定了多少,用的是测速电机还是编码器反馈,你都没说清楚,因为反馈回路也会引起的这个问题的。

建议 :
1 可以把静止逻辑打开,防止开机就零漂,
2 把反馈方式改成电枢电压反馈试一下,看是否是反馈有问题
3 是不是轧机压下量太大
4 590有没有问题,开空车试一下,
5 面板有没有问题,A4口有没有干扰,可以在A1和A4之间并一个50V以    下1-10UF的无级电容
6 机械部分的减速箱与电机的连接轴之间有没有问题
7 可控硅有没有软击穿
8 看看励磁电流,电枢电流抖动否?
  所有以上的情况都会引起的。你可以拨打上海欧达的技术服务电话咨询。021-59779560 59779545

网友E:
to:XXB1205
    您好!
    请问一下:在维修过程中,采用的是电枢电压反馈,空载运行控制器,低速、高速运行时,速度反馈都大于速度给定,且偏差值也都不一样;5.00%点动运行时,速度反馈为5.11%,电枢电压、励磁电压很正常,
    请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D:
一般这种情况是因为你的速度环里面的P值没有调节好,低速时有偏差是正常的,原因是它是开环控制,没有比较取样。我们在所有的维修中都用电枢电压反馈先试机,初始化后,用基本运行,把电流环和速度环的P,I,D调节一下。都很稳定,速度电流几乎没有偏差。速度有小的偏差是正常的,关键是看电流给定和反馈。往往出问题都是由电流引起的。

网友F:
你们好;
   我有一台欧陆590+直流调速器,刚购进试机时误设定了密码,现在想用但密码忘了,不知用什么方法恢复初始或找回密码?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G:
TO:ZD 学习
     你在590菜单密码中输入1311可以进去了。

网友D:
0x1311是590超级密码.输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H(2006-05-20):
xxb1205你好:老师可是徐相?兵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D: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请问你是谁?

网友F:
大家好:
   我的设备上有一台位移传感器,电源电压是±15V 输出电压是±10V,与之配套使用的位移传感头检测高度(位移量)是±100毫米 ,外形尺寸高208毫米外径¢14毫米内孔是¢5毫米,下侧是三针航空插头,芯子是一根直径¢5毫米,长100毫米的特殊材料。
 现在是由于工人使用不当,将位移传感头的芯子弄丢(芯子是一根直径¢5毫米,长100毫米的特殊材料向一根不锈钢棍)现我想在买两根,不知何处有售?那位师傅如果知道请告诉我,先谢了!

网友H:
xxb1205你好:我们是同行,我在工作之余第一次接触到欧达供的590,需要问一些问题.我的联系:xu6075436@163.com

网友D:
to:徐可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在QQ上聊,QQ号是315317055,或发邮箱:STEVEN101103@163.COM ,我现在已不在欧达做了,已经被另外一家企业挖过去了.不过还是搞冶金方面的项目.

网友D:
那原来的主机的调速器呢,根本是无稽之谈,主机一般都是卷机的几倍容量,怎么可以随便调换。

网友I(2006-08-16):
我刚接触欧陆590单拖,刚一开机就飞车,请问老师们是什么原因,能否告诉我,谢谢!

网友J:
我是中纤维板生产厂家,我们也用这个东西,但是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以想多了解一点,我想问各位,我经常要它反转,可以在面板上操作吗?要怎么操作?

网友I:
谢谢你!曹工,我们用的是测速发电机反馈,这个问题以经解决了,主要的原因是,直流电机与测速发电机之间的连接镙丝断掉了,处理后恢复了正常,谢谢你曹工!感谢你!

网友K:
大公司的销售员也沦落到卖资料为生了,悲哀啊

网友L(2007-06-19):
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可以预防打雷损坏590

网友M(2007-07-28):
回江工:
      低速停顿的情形,存在以下几种可能.
1) 可控硅出现故障,比如丢失脉冲,或者可控硅的维持,电流时断时有.
2) 590系统出现低速性能不稳定.
3) 负载也要检查.

网友N:
你是传动联盟,是哪个公司董事长,ABB,西门子还是....

网友M:
回楼上:
"传动联盟"不是哪个公司董事长,只是上海岚洋电气内部的一个电气传动组织.旨在为电气行业的人员免费提供技术咨询、传动产品的安装与应用、传动产品的故障排除、匹配产品与行业应用平台!

网友N:
    我还以为是个什么专家组织,原来是个广告而已,还是石英钟的文章好,可惜不见了,悲哀

网友O(2009-12-15):
本人从事机床改造十多年,已有数百台改造机床电气的技术和经验。
主要有:齐齐哈尔和平厂:C534J PT37 T6216 BQ2031 B2012A 内蒙古包一机:T6920 T6916 T6216 OC137
上海汽轮机厂:CKJQD5280(西门子数控) CK51200X50/100(西门子数控) T6920 T6916B C5225
山东鲁神重型数控有限公司:CK61200 W160H T6112 C516A IC232(专用镗床) CK6636FJ
山东潍坊生建:T6216A X2012A CKW84100/5m CKW61100QM/15m CX5231
宝钢集团公司:CK5225数控双柱立车 苏联6662龙门铣 DXW850数控轧辊车 CW61160GP/16m重卧
武汉电力设备厂:T6216 W200 BQ2020 B2010A B2012 CX5231A
武重厂;济源庆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大连大起大重;上海电力修造总厂:B2012改BX2012(龙门刨床改为刨//铣两用的龙门刨铣床)
等等等等 有业务的朋友请致电:15871069620 (可提供免费的改造方案及技术支持)

网友P:
是不是散热风扇不良啦!

网友Q:
求二手拆机的好价格的欧陆590系列35-270A的机子,电话联系:15805876438

网友R:
我公司生产的SSD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其所有组件均可与进口的欧陆调速器互换使用,采用的功率模块(包括励磁模块与可控硅模块),全部为原装进口IXYS、西门康品牌,其性能参数等于或优于原装产品,并且我们对该产品在微电子器件应用上进行了优化,使其稳定性较原装产品显著提高,因此更能适应国内较复杂较恶劣的生产环境。
我公司拥有全套欧陆590C、590P系列检测设备。无论是主板、电源板、开关电源等的维修、还是各种模块等电子元件的更换,均属我们的维修范围。一般故障立等可取,外地客户可快递寄送维修,收费合理。高质量的维修技术得到广大客户的好评!
欢迎业内各界朋友洽谈合作,我们将一如既往为您提供优质的产品,满意的服务!
【联系方式】
公司网址:www.hd590.cn
客服电话:400-6766-590
公司电话:022-27697656
传 真:022-27697656
业务经理:任立军(13820235646)

网友S(2012-03-07):
维修和销售ZZ2Z4ZZJ-800等系列直流电机,欧陆590、西门子6RA70调速器及电气控制系统和扩容。

网友T(2012-05-09):
各位大侠好:

        请问有没有人做过软件版本的更改啊?我想把一台591(4.4版本的,改为4.5可以吗?还有把9.1改为4.5可以吗?

网友U(2012-10-31):
各位老师。我的轧机是欧陆590。不能开机,故障灯长亮,复不了位,请各师指点,13645584554

网友V:
楼上,什么报警信息?

网友W:
技术共同交流:fwhot_2009@163.com

网友W:
技术共同交流:fwhot_2009@163.com

呵呵

网友X(2013-07-07):
欧陆直流调速器590+  参数SYSTEM 菜单下的  SAVE TO OP 起什么作用啊?如果执行了这个命令会怎么样样啊?小弟是新手,网望大师解答

网友Y:
590应用维修技术交流群:227169449

网友Z(2013-10-05):
欧陆590图纸要的私聊

网友Z:
欧陆590图纸要的私聊qq644177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