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PLC被松下变频器干扰

楼主(2006-04-19):
omronPLC被松下变频器干扰怎么办?谁有没办法请指教?

网友A:
保证良好的接地,保证足够的距离

网友B:
什么样的干扰呀?PLC内设置I/O滤波,软件做滤波电路,外加组容吸收电路。良好接地,模拟量一端接地

楼主:
单打了个接地桩接地,解决了.

网友C(2006-09-20):
YSY9801,你的干扰是变频器一起动,PLC的输入点就一闪一闪的接通吗?我接地后开一个变频器没有关系,开两个就有误动作了.

网友D:
变频器加滤波器